【转】避震机轮制作

楼主(2006-01-02):
(无正文)

网友:
谢谢啊!好人,好人,好人!!!!
我如果是董存瑞,你就是我手顶着的**包!!!!玩命顶着!!!!!!!
为了航模,冲啊!!!!!!!!!

网友A:
如果设计不好,该装置可能会加剧飞机的振动

网友(2006-03-01):
回复 网友B:

何以见得?

网友:
前几张图做得不错,后三张图的起落架轮子受弹簧的拉力作用轮子会向前,虚位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计不好,该装置可能会加剧飞机的振动

我也觉得是,后三张图好像不是太好,起落架钢管下面的轮子依靠这根钢管卡位,卡的太松的话,在地上时由于机身的重量压着倒是看不来,但是飞起来之后,轮子失去压力可能会晃荡:如果卡的太紧的话,弹簧有可能会失去作用.

网友C:
减震没有阻尼装置可能会反弹

目前多数减震器大多利用动能吸收原理,利用螺旋弹簧的蓄能作用减震就是典型的动能吸收作用;但是螺旋弹簧的缺点之一是释放能量的过程过于迅速,可能造成反弹而加剧振动过程,其二是其能量释放过程为一衰减振荡过程,具体到前起落架可能会因此导致机轮抖动而滑行线路摇摆。因此,采取阻尼措施是必要的,复杂一点采用越野车模的避震器改装或依其加工,其空气活塞加阻尼油加螺旋弹簧的避振效果人人皆知;简单一点采用在楼主结构的弹簧外部套一段软橡胶管,利用橡胶的阻尼作用缓解其吸收及释放能量的过程。以上只是理论和部分实践经验之谈,用于模型机轮我没经验,供楼主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多数减震器大多利用动能吸收原理,利用螺旋弹簧的蓄能作用减震就是典型的动能吸收作用;但是螺旋弹簧的缺点之一是释放能量的过程过于迅速,可能造成反弹而加剧振动过程,其二是其能量释放过程为一衰减振荡过程 ...

对!阻尼!大~~阻尼!我这有五毛一斤!

网友:
这个弹簧好像看起来是不是细了点,放前轮的力是很大的哦,而前如果你没控制好,三点或者前轮落地,这个弹簧肯定受不了,前支杆就直接插地了,螺旋桨就有麻烦了,设计不合理!,真飞机也不是这样的阿?

网友:
用气动起落架...

网友:
重量是不是很大?

网友D: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强烈支持DIY,不然模型就不好玩了

网友E:
光用弹簧不行!它只会颤动,震荡,并不吸收能量!就是要加阻尼!否则就会把一次震动变成多次震动,上几楼的大《鴳鹑》说得很明白!

网友F: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G:
降落动作漂亮了就不用这玩意了!

网友H:
弹簧的拉力好像不够,角度在小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I(2006-05-10):
这个帖怎么没有技术指标的?那老外不是只是为了眩下,什么理论性实验都没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