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极性插反,烧什么?

楼主(2006-01-02):
我不小心插反了,以为会烧电调或者接收机
但却发现电池冒烟,一检查是烧坏了电池的引线,回来重新焊接一下,电池使用正常

网友A:
电池应该有问题了,寿命不长了.
不知道你用什么插头,可以插反的话应该是金插头,记住电池正极用母插头,负极用公插头,两条线长度要不同,电调上则相反,这样你就不会插错了。
记住母插头必须用热缩管管包好,不能看到金属外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有问题了,寿命不长了.
不知道你用什么插头,可以插反的话应该是金插头,记住电池正极用母插头,负极用公插头,两条线长度要不同,电调上则相反,这样你就不会插错了。
记住母插头必须用热缩管管包 ...

我用金插头.
"记住电池正极用母插头,负极用公插头,两条线长度要不同,..."
真是经验啊,想插反都不容易了
还要颜色也一定要有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金插头.
"记住电池正极用母插头,负极用公插头,两条线长度要不同,..."
真是经验啊,想插反都不容易了
还要颜色也一定要有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