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来```

楼主(2006-01-03):
请问做飞机用的电机什么型号的,在哪能弄到,电池什么型号,手机上的能用吗?

网友:
你问的问题高手根本答不出来。
我觉得如果不会飞飞机就不要先急着做飞机,先弄架成品机飞飞,找找感觉慢慢来。
飞机上用的电机很多,实在要弄就直接上无刷吧,论坛上很多模型网站都能买到,手机电池最好不要用于模型,得不偿失。呵呵!回答满意吗?若不满意我接着答。

楼主:
哦.,我想问一下,自由飞的,多少钱,在哪能买到啊?

网友:
到玩具店,100多元就能买到了,如果是橡筋动力的就更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想问一下,自由飞的,多少钱,在哪能买到啊?

www.modeldiy.com上面找找看

网友:
电吹风电机是什么型号的电机?航模能用吗?

楼主:
电吹风都来了````  好象不行吧,线圈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吹风都来了````  好象不行吧,线圈不行``

电吹风的也可以的,只是看里面的线圈绕得怎么样了?飞什么飞机?

网友:
我手不高,快闪

网友:
电吹风的电机转子我用0.5的线改的,不知道能行吗?   380电机的磁体是铁氧体,还是磁钢?

网友:
电吹风的电机转子我用0.5的线改的,不知道能行吗?   380电机的磁体是铁氧体,还是磁钢? 我的QQ:33211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