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到有两种FF7的,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6-01-03):
偶看到有两种FF7,不知道什么区别??

感觉后面那个好看一点的

网友:
感觉是后面的好看一点,不过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网友A:
位置不一样而已,都是新款的FF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不一样而已,都是新款的FF7

小弟愚昧,请指教是那个位置不一样?小弟实在是看不出来

网友:
光线入射角不同,所以照片效果不一样。

网友:
新款的理论上来说应该好一点

网友:
新版的FF7没有滑翔机模式不能换高频头,老版的FF7有滑翔机模式能换高频头

楼主:
哪个是新版的

怎么新版的还变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版的FF7应该是futaba遥控器里面的精品,新版的性能,稳定性,可靠性都无法与它相比的

我也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