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olBox在RealFlight G2中的安装 【转贴】

楼主(2006-01-03):
CarolBox USB G2模拟器年后推出以后,鉴于其的不用装驱动,不用开机,不用电池,不用拔晶体,不用拉天线,不仅能玩G2还能玩其他游戏的特点,越来越多的模友开始选择使用CarolBox。

由于年后,工作很忙,一直没有空写个详细的帮助,这里就针对CarolBox USB模拟器在RealFlight 上的安装简单的说几句。

硬件安装:

CarolBox 安装很简单,您只需要简单的将CarolBox 的USB口插在您的主机上即可,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不管是USB1.1的HOST还是USB2.0的HOST,CarolBox都可以很好的兼容。

插上CarolBox 以后,系统中会提示找到CarolBox USB G2 人体学设备,过一会会提示,新硬件已经安装成功可以使用了,这一切都是自动的,不用您去插入驱动程序,WINDOWS会自动为它安装驱动,如果您是WIN98的操作系统,第一次会提示您插入WIN98SE 的安装光盘,它要在上边拷贝一两个文件,因为这一切都是即插即用。

安装成功以后,CarolBox 上的指示灯会亮,常亮表示,您的WINDOWS系统已经可以识别到CarolBox了(CarolBox 还可以在LINUX,UNIX 支持USB 接口的主机下使用,如果RealFlight 出LINUX 版本,照飞不误),如果指示灯闪亮,表示指示灯已经识别到您的遥控器了。

下边介绍一下,CarolBox 的内部资源,CarolBox设计是很有弹性的,CarolBox硬件支持两路遥控器输入,并且提供串行口输出,提供标准的ISP接口,通过这个六针的接口,可以升级固件,而不用把芯片取下来,通过8位的硬件跳线,最多可以支持255种不同类型的遥控器,

目前不插任何跳线默认的是 FUTABA T4VF。

打开 开始->程序-> 控制面板 -> 游戏控制器,您应该能够看见 类似下边的图片。可以点击属性进行游戏控制器的校正,校正的含义是让系统认识到每个舵的中点,和每个舵的最大行程。

这一步只用做一次,以后系统会记忆你的设置,这也是任何游戏杆都要做的事。

如果您进行到了这一步,恭喜您,你现在已经可以用它来玩很多种游戏了,什么极品飞车,微软飞行模拟等,当然也包含G2,CarolBox不仅仅是为G2设计的,而是一个 遥控器->标准游戏控制器的通用接口设备。

--------------------
下边简单的介绍一下,在G2中如何使用CarolBox

安装RealFlight 的文章在本论坛上不计其数,其中玩G2的高手也不乏其中,村夫就不再赘述,班门弄斧了。

首先启动G2,正常情况您应该能够看见下边的画面,在菜单中点击 Options->Controller Calibration 进行控制器的设置。
入下图所示。

然后在Controller Type 中选择CarolBox G2 USB Controller Joystick
入下图所示
这个时候,您摇动遥控器上的摇杆,应该能看见相应的动作。

接下来是在G2中校准,很多人抱怨G2不好控制,多半是因为校准没有做好。校准一定要做的,否则G2不能正确识别您的遥控器的舵量,例如,能飞,但飞机特别的贼,不好控制,可能是是你没有在G2中校准好。
首先把所有的舵杆居中,包括微调,油门舵杆也不例外。

然后依次让每个舵杆移动到最大量,左右,上下,必要时,微调也随之调到最小或最大。

校准完毕以后,就是通道设置。
正常情况下CarolBox 针对4VF遥控器不用做任何设置即可玩了,如果你的T4VF是改装过5通的,这里需要设置一下,我记得Channel 7 设置成Switch 1 就是起落架,在默认的情况下是起落架是没有设置的。

如果做直升机的飞行模式转换,需要在Radio Edit中设置。

最后祝使用CarolBox的模友都玩的开心。

网友(2021-01-06):
這款我也有一個 在G2裡只有7個通
由於少了一個旋鈕(6Aux) 他們把程序設置在油門
在加減油門時 出現了撥開關的聲音 "口 咖"
飛行ˋ中不斷出現這聲音
右下角開關 給只支援4通道的模樣 可以進行倒飛是不錯 但是 距離有些遠 不太好切換
希望能再開發出 真正8通道一體機手柄

网友(2021-02-11):
網上出現幾款一替體機正關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