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机.左旋转.

楼主(2006-01-03):
36#机.左旋转.机头向左...也就是逆时针旋转...遥控打右到底都没用...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浆是顺时针旋转.救救我啊..

网友A:
尾桨不够力。
可能的原因有:
1、尾桨螺距没调好。可以先移动尾舵机,将控制尾桨螺距的滑块移到中间,再用遥控的微调修整。
2、大桨螺距过大,转速过低。大桨螺距最大不要超过10度。
暂时想到这么多,楼下的继续补充。

楼主:
谢谢楼上的.查出来了.前面的皮带轮打滑.在轴上转呢.尾桨转速不够..先粘上试试

网友B:
调整压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