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电直的亲身经历(一)。。。

楼主(2006-01-03):
很早就一直有上大电直的愿望,想感受一下大电直和小电直的不同之处,经过大家的帮助和

一个适当的时机,终于能是我的梦想成真。

  首先,先要特别特别感谢以下模友:

  xh,老福,nemnem,好盈科技和群里的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

  大电直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电池,虽然可以用锂电解决,但至少4S1P的锂电价格就要

7XX元/组,更不用说4S2P或更多的组合了。在我准备上大电直之前,这个问题就是我

首要解决的问题,在请教了很多飞过大电直的模友后,发现用Ni电飞同样可以达到接近

锂电的效果,和锂电比Ni电更耐用和有高放电的性能,但Ni电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

重量,Ni电的重量差不多要比锂电重一倍,所以在以往的小电直上是根本无法使用的,

而也就是我们飞惯了小电直,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Ni电是无法飞电直的,其实

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大电直的负载要比小电直大很多,所以,Ni电用在大电直上是可行

的。下面,我给出一组数据:

  12节Ni电串连

  电压:14.4v  1800KV的电机 使用16T的小齿,电机按80%的有效功率计算,大桨转速可以达到:2764转

  14节Ni电串连

  电压:16.8v  1800KV的电机 使用14T的小齿,电机按80%的有效功率计算,大桨转速可以达到:2822转

  Ni电重量:3000mAh(12节)为700克  3500mAh(12节)为980克  4000mAh(14节)为1020克

  我上的Quick8,除电池其他的总重量为:1.9kg 左右,加上上面的Ni电重量为:

  12节串连:3000mA为2.6kg左右  3500mAh为2.8kg左右

  14节串连:4000mAh为3kg左右

  Quick8官方标准重量为2.3kg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用最重的Ni电,超重700克

  按比例来算的话,Quick8超重700克是否可以克服呢?这个问题有待实际测试后才能知道。。。

  我选用的辉盛60A电调和好盈BEC独立电路

  1800KV的电机

  4000mAh 14节串连的Ni电

  解决了电池问题后,就是选择大电直的机型了

  大家已经都知道我上的是Quick8,Quick8的大桨长度为470mm,机身总长1060mm,比30的油机

  要小,选择这个尺寸的大电直正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天时,XXX模型店推出了Quick8和Quick10

  机身为炭纤侧板,金属旋翼头(除大桨夹),已经差不多算一个SE版本的了,而价格正好也是我

  可以接收的范围(保证广大模友也能接收),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Quick系列的配件他们长期供应

  且价格都在我可以接收的范围内。。。

  炭纤机身。。。

  金属旋翼头。。。

  场外

  万事具备后,就开始了Quick8之旅。另外补充一点,Quick10的尾管长度和Q8一样,只是机身大了一些

  当时我也有点后悔不如直接上Q10呢,而Q16的尺寸才和30油机一样。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原来我打算使用电调自带的BEC电路给舵机和陀螺供电,但经过XH的指点,这种

  使用方法很危险,因为Q8使用的是标准舵机,和小电直使用的9克舵机不同,所以最好是给舵机另外供电

  那么传统的方法就是拔掉电调的红线,另外再接上接受电,但一块接受电的重量也要近200克,对于我这

  已经超重的Q8来说,使用接受电无疑是一个不好的方法,正好在这时,好盈推出了小型BEC独立电路,可以

  在不用外接接受电的情况下,使用原电池,这个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方案,BEC供电问题也解决了。

  现在万事具备,就准备试飞了。。。(未完待续)

网友:
感觉电池的引线不太够粗啊,最好用14号硅胶线.

网友:
期待!!!!!!!!!!!!!!!!!
非常的期待你的试飞报告,大电子,我得最爱

网友:
你可以试试外转子电机,会比你现在用的内转子较率高点.

网友:
等待飞行图片!

网友A:
舵机可以试用华迈出品的
MC-100MGBB
速度:0.13秒/60°
扭矩:3.2Kg/cm以上
重量22G,这样4只舵机就可以减重80g

网友:
线材最好用14#号也可以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可以试用华迈出品的
MC-100MGBB
速度:0.13秒/60°
扭矩:3.2Kg/cm以上
重量22G,这样4只舵机就可以减重80g

问题是Q8上面的舵机安装位都是为标准舵机设计的,不知道你说的这种舵机能否安装上。。。

网友:
大电直好,我也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Q8上面的舵机安装位都是为标准舵机设计的,不知道你说的这种舵机能否安装上。。。

100BB外型同17G舵机,所以要加个碳片按装架.
华迈的舵机品质不错,我们都是用在比赛和ECO上.

网友B:
!!!!!!!!!!!!!!!!!

看TOM吃螃蟹!!!!!!爽啊!!!
勇气可嘉!!!!!!!!!!!!!!!!111

网友:
tomye又升级了!!很是羡慕!!
期待你的试飞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TOM吃螃蟹!!!!!!爽啊!!!
勇气可嘉!!!!!!!!!!!!!!!!111

这螃蟹可不好吃呢。。。

网友:
tom的辛苦劳动会有收效的。
06年如果是大电直年,在国内应该是tom这第一飞引发了全面的变化。

网友:
模型爱好者中的勇者!

网友C:
你的电池看起来应该是工业包装的松下3000MAH一类的电池。

这种电池放电能力不太好。和专用的动力电池例如精英3000。GP3000。SANYO3300差距是很大的。我建议你不如买2200MAH NICD的电池。论坛里就有得卖。虽然属于同一类型的电池,但是因为NICD电池放电比较强 ,而且重量比较轻。另外你买GP3300这样的专业电池虽然价格贵多。但是找得好价格也不贵很内多。我看过最便宜的GP3000为170圆一组。这样2组串联就差不多了。才340圆。这些专业的动力电池的放电能力你会吃惊的。还有你的导线细了。电机用外转是明智之举。550级别的外转比同样的内转扭矩大一些。而且现在550级别的外转规格不一样。你可以选择稍微大级别的。重量相差无几,可是功率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放电能力不太好。和专用的动力电池例如精英3000。GP3000。SANYO3300差距是很大的。我建议你不如买2200MAH NICD的电池。论坛里就有得卖。虽然属于同一类型的电池,但是因为NICD电池放电比较强 ,而且重量比 ...

我用的就是老颜的电池,但很多其他飞大电直的朋友,都是用这种电池飞起来的啊。。。

网友D:
我不明白,大电直比油直好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明白,大电直比油直好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的感觉:

油机太脏,外场还要携带一堆其他东西,油机排放的气味会导致我头晕,油机的声音就像我家隔壁装修的声音,同样也是听的心烦,油机使用的油,因为家里有小孩子,怕危险,油机的动力部分升级空间小,不如电机,最重要的是我非常喜欢听电机马达带动大浆发出的声音。。。

呵呵,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感觉:

油机太脏,外场还要携带一堆其他东西,油机排放的气味会导致我头晕,油机的声音就像我家隔壁装修的声音,同样也是听的心烦,油机使用的油,因为家里有小孩子,怕危险,油机的动力部分升级空 ...

说的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