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嫌我烦,又有问题了(不定时更新)

楼主(2006-01-03):
看过一些鸡鸡,主桨与桨夹之间好象都是用一颗螺丝固定的?
怎么不用两颗呢?用两颗就没有之后桨与桨的对称问题了吧,要么绝对对称,要么就是出厂的时候做不好?
一点愚见...

网友A:
兄弟为什么你不试想想,桨夹用两颗螺丝固定的话一但飞行中大桨一受撞击,桨夹或大桨会是怎样?

网友B:
不说模型了,就是真家伙桨也不是固定的

楼主:
起飞重量A1---A2,是否说超过了A2,飞行性能就要受到影响?

网友C:
在加速时不会断掉

网友D:
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