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4通机原配发射接收失控问题

楼主(2006-01-03):
Hello!各位DX,
小弟于10月底入得一翼龙4通运动机,其间试飞,一切良好,但最近飞机飞远了就会失控,连摔了两次机,我换了我师父的4VF接收机,与师父共用一4VF遥控器,其间状态正常,后又换成翼龙的发射接收,飞远了一点依然失控,其间,收回发射机天线,大约有12米的距离,不知是怎么回事,不知是发射的问题,还是接收机有问题呀。
PS:因遥控器上有一充电接口,小弟已拆过改了一下使用外接电源的接口,因现在发射接收还在保修期内,不知是否可以拿到艾特公司维修。
如因我拆过不行的话,要怎么检测,维修才好呀。

谢谢!

网友:
这就是原配遥控的缺点,

楼主:
谢谢! 但总不至于用不到2个月,没用几次就不行了吧?

网友:
不是温度的影响吗?最近发现不少设备怕冷。

如果不是的话,检查接收机天线,有可能内伤。

如果还不是的话,检查发射机高频功率管是不是发黑,有可能烧掉。

楼主:
谢谢xunicheng,前两天小弟拿此遥控接收到艾特公司找了里面的工程师给检查了一下,检查各功能完好,没有什么问题,后他在接收机里接了一个电容。
昨天小弟拿接收机接在翼龙4通上,全部接好,开好遥控器,打开飞机电源,不开天线,测试距离,不到几米,油门,方向舵,升降舵就不停抖。
后小弟拔下接收机上的副翼接口,把第4通油门接在第一通副翼上,改成三通的接线方式小弟不开天线,进行距离测试,应该可以有十几米没事。
所以小弟这就奇怪啦,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么说难道是接受供电不足?反正国产控玩飞机实在不能叫人放心,咬咬牙上4VF吧,实用!

楼主:
楼上老兄,小弟的飞机用的是11.1V2200的锂电,没有理由接收机供电不足呀?反正小弟也弄不清是咋回事,继续求教,谢谢!

网友:
接收机供电不足是因为电调的bec问题,和你用什么电池无关

楼主:
但我换了4VF的接收机,一切正常,换了艾特的接收机4通接口全接就有问题,实在不知如何下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老兄,小弟的飞机用的是11.1V2200的锂电,没有理由接收机供电不足呀?反正小弟也弄不清是咋回事,继续求教,谢谢!

您好!我火鸟400的接收机不见了,不知艾特公司有没有?能否把艾特公司的相关联系方式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
你用了2个月 不错啊  我的翼龙遥控器才用2天就死亡了

楼主:
昨天,小弟打开接收机,把里面的晶体拔出来,再插进去,再接好在翼龙上,到外面去测试,不拉天线,距离大概有50步,应该是好啦,今天小弟再出去外面飞,一点事都没有,只是在从上往下打外筋斗进入倒飞的时候,因最后电池动力不足,导致倒飞时差点撞到楼房,最后因动力过小,改不出来,一头撞到地上,机头撞开,垂尾撞断,反正遇过N次这种情况了,回家拿热熔胶粘好机头,再用红色KT板再切一个垂尾就可以再飞啦。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B(2006-02-20):
我也买了艾特的四通 刚买的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电池一没电的时候所有舵机就 狂 抖舵 油门也不听话!!  然后就炸了``` 还好飞机是EPP的不怕摔  那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火鸟400的接收机不见了,不知艾特公司有没有?能否把艾特公司的相关联系方式给我,非常感谢!

火鸟400是上海合朗的产品,是艾特的死对头,找艾特干吗?合朗的售后电话:021-676906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艾特的四通 刚买的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电池一没电的时候所有舵机就 狂 抖舵 油门也不听话!!  然后就炸了``` 还好飞机是EPP的不怕摔  那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帮帮忙

大概的估计下充满电一次可以飞多久,然后去飞的时候注意,时间差不多就停下来.过放电对电池是有影响的
翼龙原配的电池是镍氢,如果你用锂聚,象你这种玩法,几次就玩蛋啦
我每次去飞包里都放一个万用表 飞一会就停下来量下电压

网友:
如怀疑是BEC供电问题,那就用四串镍电给接收供电,要测插满四通就需要一条Y线,把供电的插头(建议用JST头)插在Y线的一个分叉供电,注意正负极,红对红黑对黑

网友C:
曹哥,还是买个4VF吧。翼龙控还是练模拟器算了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C:
曹哥,还是买个4VF吧。翼龙控还是练模拟器算了

支持

楼主:
我认为如果换设备的话,那就体现不了DIY的精神,如果因为出现问题而首先想到的是换设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