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新帖,看我小改VOLVO,我想是条好船!

楼主(2006-01-04):
改了都半年了,到昨晚才出来点东西,发动机和排气是从江门收来的,一直想要油的,讨厌电的!
舵系手工,轴系是C仔的!反正改来玩玩!东西都一般咯!壳是35一个买来个空壳。70CM长

全景,130W摄像头手机拍的,包涵包涵。

后视图

重量没称,掂了掂还可以,应该不会吃水太深而影响速度,大家评估评估能多快,我轴系尽量贴船底,后端伸出至少5CM,再加上OPS 21发动机配合40三叶桨,应该能跑到50KM以上吧?

网友A:
速度问题主要在于调试.不是每艘船做好后就能到达最高航速,主要看你调试的水平怎么样?不过楼主的动力蛮吸引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问题主要在于调试.不是每艘船做好后就能到达最高航速,主要看你调试的水平怎么样?不过楼主的动力蛮吸引人的!

呵呵,放心,调试水平也不会很低下的!

网友B:
这种塑料不耐油,甲烷对壳体有很强的腐蚀,要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塑料不耐油,甲烷对壳体有很强的腐蚀,要注意哦

这个倒没注意,塑料耐油应该还可以啊!总比橡胶好!

我烧15%的油,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C:
预祝首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祝首航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预祝首航成功!

期待首航成功的图片

网友E:
改得很帅!桨是石明德的全浸桨,可以稍微修一下型,还有就是,C仔桨轴是3mm的,老石的孔是4mm的,桨孔里最好加个套管,那样同心性好些。管子很靓!祝试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得很帅!桨是石明德的全浸桨,可以稍微修一下型,还有就是,C仔桨轴是3mm的,老石的孔是4mm的,桨孔里最好加个套管,那样同心性好些。管子很靓!祝试航成功!

呵呵,确实我改得很简洁明了,试航后,会把浮筒加上,就更完美了!

现在唯一担心就是轴系传动件中的M3不锈钢螺丝强度够不够!另外桨型没修改,但是套筒是加了的,不加是不行的!我还有个40二叶桨,想想三叶桨效率可能更高,试航的时候都会试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首航成功的图片

一定一定

网友F:
有时间过来我这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间过来我这试啦。

好啊,呵呵

网友:
想看看这船在水上跑出的样子。。希望能上50。。。。。。。等你的航行图片。。。。

网友:
估计船会横滚~~50应该不行~

网友G:
看到那发动机的排气管好象已经很重了....
还有那排气管装的位置有点问题,因为船在行使的时候是船头向上,
船尾向下,所以你那船壳可能会有进水的可能.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如有说错请多多包涵~!
呵呵

网友:
我有一条类似的船 。用的是三叶15级发动机。跑的时候右倾很利害,你用21级发动机,可能会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那发动机的排气管好象已经很重了....
还有那排气管装的位置有点问题,因为船在行使的时候是船头向上,
船尾向下,所以你那船壳可能会有进水的可能.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如有说错请多多包涵~!
呵呵

不会不会,这个因素已经考虑了!离水面还有点距离,并且那里加了油管,可以稍微做一下防水的!

我有一条类似的船 。用的是三叶15级发动机。跑的时候右倾很利害,你用21级发动机,可能会更明显。

这个问题还没考虑,到时候试航后再想想办法!
实在不行准备自己做个木虾来玩!不过今天对比了一下,我的船比你大12CM,应该会好很多!并且到时候我用接收电来调节平衡,会比较好

网友:
~~~~~~~~~~哦~~~~~~~~~`麦林龙卷风~~~~~~~~~~

网友H:
你用的是老石的桨吧?那个形状是3桨叶的全浸桨而且尺寸过大,应该用半浸桨的。你的船只是长了而宽度不够~MICINTOSH的船上15级也就是2.5CC跑的时候已经严重右倾斜,在船底加了断阶也没用。你用的是21级是3.5CC而且是加了谐振管的~功率太大船体会受不了的,这样船并不会更快,只会使船的操作品质降低,容易出事故。以上是我的见解,足楼主试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老石的桨吧?那个形状是3桨叶的全浸桨而且尺寸过大,应该用半浸桨的。你的船只是长了而宽度不够~MICINTOSH的船上15级也就是2.5CC跑的时候已经严重右倾斜,在船底加了断阶也没用。你用的是21级是3.5CC而且 ...

半浸有,到时候换上都试试,不过都是40MM的。

其实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船型不太适合3.5的机器。

本来本周要去试航的,但是工作没做完,一直忙到礼拜天的晚上8点,没时间了,只好下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