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船中,请高手评价

楼主(2006-01-04):
空船,900克(有点重)长:530MM,用540的马达,请教高手,这样能带起来吗?速度呢?

网友:
做工真粗糙......电的不太懂,不好意思

网友:
水上拖拉机!哈哈

网友:
支持DIY!!就是超重了500mm左右的船用540电机,全重(船体,电机,电池,舵机,电调加在一起)应该控制在1100g以内。至于速度~~~~~你别期望过高就行了。

网友:
我的船长700MM,不含电池重915克,我都嫌太重

网友:
不算很粗糙~ 完成了就好看了~

网友:
看了~這船重也不怪樓主手藝~材料問題~摟主好像用的是裝修用的櫸木板吧?

网友:
如果用模型船用防水板,重量方面可能會好好多
我自己DIY的木船(船体,电机,6cell 电池,舵机,电调加在一起全重只有930g)
是用0.8mm防水板做

网友:
这“船”会否沉?

网友:
我的H应该够轻啦..就是滑不起来..就更不说数度啦.

网友:
做工粗糙。

网友A:
一定輕就是快(穩重)!船体要造得工整,建議你用減速齒來增加扭力才能起水。

网友:
手艺确实有待提高,不过能做出来就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多迈几步走的就好了,谁都有蹒跚学步的时候。

网友:
虽然不怎么样,但顶一下,

楼主:
靠,不是吧??!!
水平?  里面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啊,只是光粘好的,连打磨加工都没有,能好看吗??
晕啊,好,等做好了看,立志把它做好了! 用的是装修的三合板啊。
你们伤了我的心啊~~~~~~
不过还要谢谢支持我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不是吧??!!
水平?  里面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啊,只是光粘好的,连打磨加工都没有,能好看吗??
晕啊,好,等做好了看,立志把它做好了! 用的是装修的三合板啊。
你们伤了我的心啊~~~~~~ ...

加油 努力

网友:
完工后才知道的,继续努力.支持DI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輕就是快(穩重)!船体要造得工整,建議你用減速齒來增加扭力才能起水。

是说偶的H吗??用23T马达上40半淹应该没问题的.可能是重心靠后了

网友:
楼上的船前浮桶的迎角可以再大些,硬轴做的H很难干过软轴啊,看着重心还可以

网友:
船有多重??????空壳???????
要能减轻就尽量的减轻它。。。。。。。电机不要用铁皮猪。。。用古转和是无刷。。。铁皮猪不是很好用。。《到这船上》除非是自己改过的电机。。。。。。。。。。
船的总的重量不要超出650克。。。这样出来的出比较容易起滑。。。。。。。

网友C:
记住了,原来不可以超过650g。哈哈,liuchang,跟着你的贴学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偶的H吗??用23T马达上40半淹应该没问题的.可能是重心靠后了

YES,your boat is too big! 11-15T motor by gear  2:1 OK.

网友:
我来翻译一下楼上的:船太大,11-15的马达带2:1减速就好。呵呵,继续关注!

网友:
兄弟,我也是DIY的,现在也和你一样,正在DIY中。我现在正在搞的是虾H,  长90CM 主体15CM  前H宽 60CM  初步估算也有1200克以上,  全部运行起来应该有3500克吧。  用的是双540  这只是计划,反正是玩,就不想跟着别人造。 自己DIY的,尺寸很随意。有空聊聊心得。  由于 没有桐木板,我也是用6M和3M合板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住了,原来不可以超过650g。哈哈,liuchang,跟着你的贴学不少啊!!

哇~~~别片面理解啦~~!看用什么动力和电池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桐木片做.做好以后,在外面用0.08的玻璃布糊一层,船内用树脂刷一边就行了.

强度大,重量轻

应该比你现在的船体要好的多.

网友:
支持DIY

我也喜欢自己做船,用的也是层板.我正计划做条1.2米的船呢.

网友:
老哥 我是天津的有时间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