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2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1-04):
1、发射机的充电问题。lama2的充电变压器(黑色)可不可以插到发射机上直接给里面的镍氢电池充电?如果可以,得多久呢?发射机太费电了,干电池用起来不划算,已买了8节1800mah的镍氢电池,我也买了5号电池的充电器,不过可不可以如上所述直接充呢?

2、我感觉副翼的反应很迟钝,不管打左打右效果都不明显,基本上只有很稳定的时候才能显出效果。所以我很少用到副翼,而且用了也没多大用,这是不是lama2的设计和飞行特性(特别稳定)决定的?各位是怎样的情况呢?

3、在无风的室外,有时候比较难控制,只能掌握方向舵使飞行在一个小范围内,然后就变成了机头围着某个中心点划圆圈,想悬停很难。各位是不是这样?

4、各位最高飞到了几米?我刚充好电池试过差不多有五米高,再高还没试过,如果有好的场地(无风、有草、开阔、人少)应该能飞的更高。

5、现在原装的是7.4v 800mah锂电,如果换一块7.4v 1000(或以上比如1800)mah的锂电,会否烧坏电机,会不会飞的时间更长?

多谢!

网友:
最好不要,再买个充5号电池的充电器就可以了啊,也不贵啊.

楼主:
自己顶,各位大人开导一下啊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是废话比较多,还是我来开个头好了,呵呵.
1.上贴已经说过了,原因是如果在充电的时候出故障了,那么象你那样充的话,损失的的可能就不止是电池了,遥控也会OVER了,所以不建议那样充!
2.副翼的反映是有些慢,但是根据我这几天来飞行的情况看,还是起作用的,只是在你用副翼的时候油门和尾舵也要做相应的修正,才能和明显的感到副翼的作用,如果只用副翼的话,效果是不明显,打到头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我还发现,在用副翼的时候转速会有明显的下降,要马上补充油门舵量,不然高度马上就掉了,这点应该和固定翼飞机在转向的时候是一样的,在转向的同时要给点升舵,呵呵,不知道我说的对吗?希望高手指点!!!
3.在无风的室外没有出现你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是室外飞行的,而且一点风都没有的时候基本没有,都是有点的小风的,不过还是很容易控制的.你说的情况估计和我刚拿到时候是一样的情况,调整下陀螺就可以基本解决了,我现在调整好了以后,可以放手飞一会儿也不回乱转了.
4.那么小的飞机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把它飞高呢?小飞机就应该象小飞机的样子,飞低点,在身边围着转多舒服,呵呵.不过要飞高很容易啊,满电的时候,5秒内15米什么问题也没有,问题是飞那么高你看的清楚飞行姿态吗?我最高飞过15米左右,飞机是看到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姿态了,而且要绝对的无风,无人,大场地哦!再高些应该也可以,不过实在是没有胆子测试了,呵呵!还有新手指南里面不是说了吗,新手学飞的时候,高度不要超过自己的眼睛吗?不记得了??????
5.电压一样的电池是不会烧坏电机的,但是电池换了大容量的重量是会增加的,拉马是否能带1800的电池我没有测试过,估计1000的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测试过雷鸟的原配9.6V电池,可以飞但是重量是致命的,基本只可以1米高度旋停2分分钟左右就飞不动了,呵呵,电压提高了不少,重量也上去了不少,高电压仍然不能弥补所增加的重量,可见拉马的负重能力不是很好,所以不建议换太大容量的电池!
废话讲完,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回答你第5个问题

原装的是7.4v 800mah锂电,我现在换了一块7.4v 1800mah的锂电,可飞30分钟以上。

网友:
30分钟时间是长了,电机受得了吗?
副翼反应迟钝可能跟舵机幅度小有关,接收机上有调整的地方,可适当把陀螺仪灵敏度和舵机幅度调大一点儿,但不可太大,边调边试。

楼主:
2.副翼的反映是有些慢,但是根据我这几天来飞行的情况看,还是起作用的,只是在你用副翼的时候油门和尾舵也要做相应的修正,才能和明显的感到副翼的作用,如果只用副翼的话,效果是不明显,打到头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我还发现,在用副翼的时候转速会有明显的下降,要马上补充油门舵量,不然高度马上就掉了,这点应该和固定翼飞机在转向的时候是一样的,在转向的同时要给点升舵,呵呵,不知道我说的对吗?希望高手指点!!!

有道理,我再体会一下。

你说的情况估计和我刚拿到时候是一样的情况,调整下陀螺就可以基本解决了,我现在调整好了以后,可以放手飞一会儿也不回乱转了.  副翼反应迟钝可能跟舵机幅度小有关,接收机上有调整的地方,可适当把陀螺仪灵敏度和舵机幅度调大一点儿,但不可太大,边调边试。

再学着调整调整。

现在虽然是冬天,不过飞个10分钟,电机和电池就会微微发烫,换大容量电池就暂缓考虑。
飞多高纯粹是好奇,bs98136 飞到了15米高!!!的确,这么小的机飞太高太远没什么实际意义。何况俺近视,那样更难觅她的芳踪了。
多谢各位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