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死翘翘了!

楼主(2006-01-04):
  今天我的4#机换了一个尾电机,是四驱的那种,加大油门,四合一冒烟了,尾电机连接线都化了,心情很不好,明天还要出差南宁呢。外观检查一下,接收机还好(灯还亮),两个舵机还听指挥,因没有小起子,没有拆壳,估计是混控坏了吧。看一下能不能修,不能的话就试改尾信号。因为有模友告诉四合一板的改法,就是没谁吃这个螃蟹。本来就知道四驱车马达电流大,还用,真是活该!

网友:
帮你说 : 活该

楼主:
其实我很气愤是另一件事,前天在易趣竞标一架36#无刷版电直(全套),我出价到450元,一路领先,但到第二天竞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SB比我就多了60元中标了,510元哪!这架电直市场价是1550元,本来可以把4#机丢了,但事不如愿,还出了上面的事。所以我很气愤,不是我的就真的就不是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很气愤是另一件事,前天在易趣竞标一架36#无刷版电直(全套),我出价到450元,一路领先,但到第二天竞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SB比我就多了60元中标了,510元哪!这架电直市场价是1550元,本来可以把4#机 ...

还有这等好事!510买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