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关于电调加电容

楼主(2006-01-04):
提示:

网友A:
为什么并在输出线? 我想应该是并在输入线,大油门启动时电机需要大电流,瞬间可以拉低电压。如果并在输出线的话,电容也需要吸收一定电量,反而容易影响起步速度。 如果并在进线的话,在未起步前,电容已经储存大量电流,大油门起步,电容瞬间放电,即能提供大电流起步,又能保护电池。

网友B:
请问一般来说并多大才好?谢谢。

网友A:
就要看你的电调了,如果你的电调不错的话,买大一点的,25V 4000uf, 轮子抓地好的话,车子会像子弹一样射出去了,当然没那么夸张啦,哈哈。 过几天我有个16.8V的电调到了,我并个40V的试试。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看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有一雷霆小车,接受和电调是一体的。这个情况下,电调该接哪里,还是直接焊在整块电路的电源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