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PWM信号?是接收机发出的指令信号吗?

楼主(2006-01-04):
 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行,怎么改? 4#机的主电机及尾电机的PWM信号很容易找到,你打开接收器的外壳,看到一大跟一小两电路版,你注意小的电路板上面有一个220μ6V滤波电容!它的负端(元件上有一白色标记)左侧电路板有一个连接到大电路板的焊点(接线柱),不要理它。右侧有两个连接在大电路板的焊点(接线柱)!!!
请注意:靠近电容白色标记的焊点是从单片机送出来的(占空比随着油门变化)主电机PWM信号(正极性);
        离白色标记远点的焊点是从单片机送出来的(占空比随着油门变化)尾电机PWM信号(正极性)。
大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