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硬盘电机

楼主(2006-01-04):
看看
电机
的正面
再来一张
这是背面
这是另一个的转子
这个拆的时候线圈不是和他固定在一起的所以线圈就!!!!
下图是第一个的硬盘主板 虽说都这样 但是通上电连上电机也可以转看来换个好盘片也许还可以用的~~~呵呵
求教!不知道有哪位大虾帮帮忙看看可以改不!!给小弟一点意见,谢谢了^_^

楼主:
大家都帮忙呀!!

网友A:
第一个拆转子时,先把后腚的挡片用镊子拆下,把定子那头放在合适的锣帽或台钳上,用细于主轴的轴轻敲(我用水泥钉),不要用大力,铝合金的很容易坏的,用热风枪把定子拆下(边吹,边用镊子晃动,定子就下来了),重新绕线。看你这转子和主轴是固定一起的,这种最方便改了(把轴上安装浆的那头用锤敲出一点就可以了)。反正转子上有两个轴承的改起来特麻烦

网友B:
想用来做什么呀.

网友A:
当然是用在小型航模上的无刷电机呀

楼主:
那块电路板还有利用的价值吗?通上电接到第一个电机上还是可以转的,不过好像转速好像慢!

网友C(2007-01-01):
老 conner 盘吧

网友D:
我也有好几个 没用上 打算 送人
但一直拿不出手

网友E:
概念是好地,改装是难地

网友F:
我要里面的镜子
我要里面的镜子我要里面的镜子

网友G:
还是cd-rom的好改

网友H:
没用的,太重

网友I:
这种电机光轴承就好重了.不过笔记本硬盘电机很适合用来改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