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样的配置合理吗?

楼主(2006-01-04):
我是一个电直新手~想装一个机子~最好能一直玩下去
各位师傅前辈
请问以下的配置合理吗?预计在3000左右~还有更具性价比的配置吗?

亚托450XL(420LF 3200KV+25A无刷电调)套装

FUTABA 6EXHP 一收一发

ESKY8克陀机×3

亚托rce-500陀螺仪+GWS6克轴承版陀机

锂电

请指点一下小弟吧~

网友A:
不合理 如果想一直玩  遥控器不好  舵机 陀螺仪都不好 遥控器可以选择ff9或者jr9x2 舵机hs55  3个 hs56 1个 充电器可以选择亚托的平衡冲 锂电可以选择2200  10c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 如果想一直玩  遥控器不好  舵机 陀螺仪都不好 遥控器可以选择ff9或者jr9x2 舵机hs55  3个 hs56 1个 充电器可以选择亚托的平衡冲 锂电可以选择2200  10c的电池

兄弟,考虑下人家的预算阿~~~才3K。
遥控其实够用就行,我们本地几个模友买了9XII变频飞固定翼,难道飞的就比4VF好? 我看不见的阿。
我用RD8000飞450XL照样飞的爽爽的,功能完全够用,没一次失控过,连跳舵都没有。
我建议楼主遥控换成RD8000或RD6000,FF6我见过模友在用...纯一鸡肋。
REC-500改成240,这两个陀螺我都用过,差别太大了。 REC500调的你累死(特别是你的电池有1600、1800、2000、2200多种规格时)

网友C:
不太同意三楼的话,要说楼主的配置要飞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个人认为电子件越好,飞机调得越到位就越好飞。如果楼主是比较追求动力性能和稳定性的人,而且银子相对够用,那舵机,电机电调陀螺以后可能都要换掉,如果楼主只是想能够飞就可以了,那这个配置也可以.

网友:
E-SKY的舵机我没有用过,感觉这个价位的舵机应该不会太好。
陀螺起码要用GY240,进阶用GY401,RCE500想说爱你实在不容易,每次飞行前都要调一下,实在麻烦。
如果是HDE版,PITCH不能用太差的舵机,否则很容易坏。GWS NARO +F HP BB轴承版120左右,已经使用超过700次。(要妥善处理好每个关节,一定要顺畅,否则什么舵机都容易坏)。
有能力还是买好一点的,日后升级一样花钱。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但起码要用主流的产品。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同意三楼的话,要说楼主的配置要飞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个人认为电子件越好,飞机调得越到位就越好飞。如果楼主是比较追求动力性能和稳定性的人,而且银子相对够用,那舵机,电机电调陀螺以后可能都要换掉,如 ...

嗯,对,银子足够电子设备是最高级越好。
但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说,新人的设备够用就行,留一点余地。因为坛子上很多人没玩几个月就不玩了...那就是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考虑下人家的预算阿~~~才3K。
遥控其实够用就行,我们本地几个模友买了9XII变频飞固定翼,难道飞的就比4VF好? 我看不见的阿。
我用RD8000飞450XL照样飞的爽爽的,功能完全够用,没一次失控过,连跳舵都 ...

我也是用RD6000,感觉很好,没有上海模友一致认为的失控和跳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能多说了,要不有人会以为我是SANWA的托!

楼主:
听了高手们的意见,配置改成这样可以吗?但是超出预算了

亚托450XL空机版
450TH+好盈28A电调
HITAC 遥控套装(收发连陀机)
GY240+GWS轴承版陀机
锂电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广州的兄弟自然找广州电直帮~~
周末去转一圈就明了了~~

网友:
欢迎加入广州电直帮.过来二沙岛吧!那里有很多高手,他们可以教你很多东西,象dmagic1就是高手之一,还有小政.....等。

楼主:
多谢以上的大佬指点~~射射~

网友:
我觉得楼主就买450xl套机挺好的,亚托的原厂的25a电调我觉得很不错!
至于遥控器其实相比rd6000比较不错!如果你玩450想把钱卡在多少多少以下,比较难,
因为以后要花的钱太多了!个人意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来广州帮了解一下,你会看得见摸得着亲身感受到各种配置的性能和优缺点!就看那一种最适合你自己的需要了!楼上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就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夺了!我昨天跟你谈的配置就是根据你的预算来说的,要是预算足够多的话,就根本不用伤脑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