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苯苯的问题:hitec的发射机能够配其他牌子的接收机吗?

楼主(2006-01-04):
据我知道,hitec的遥控器还可以配亚托的接收机。但我想知道能否配飞高、蓝箭、TowerPro的接收机

网友:
我试过配蓝箭和GWS的接收机,但对发射机晶体有讲究,必须使用原厂的发射晶体。

网友A:
原厂的发射晶体是指hitec的发射晶体吗?那接受晶体呢?用接收机厂商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发射晶体是指hitec的发射晶体吗?那接受晶体呢?用接收机厂商的,是吗?

daka和我就是用的各自接收机的晶体试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发射晶体是指hitec的发射晶体吗?那接受晶体呢?用接收机厂商的,是吗?

试用发现接收机晶体用其它品牌的没有问题。
我的蓝剑接收机用的是蓝剑的接收晶体、GWS的接收机用的是GWS的接收晶体和蓝剑的接收晶体。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啊,我就准备上hitec了,还有准备买个36或者黑鹰
PS:大家有没有拉过距离呢??

网友:
你选的这两款机型根本就不用太考究距离,机器体积小,飞远了根本看不到。
但接收机还是用Hitec原装的比较可靠哦!

网友:
Hitec用的是Futaba标准,所以Futaba发射机能兼容的接收机Hitec都兼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啊,我就准备上hitec了,还有准备买个36或者黑鹰
PS:大家有没有拉过距离呢??

平时还要飞固定翼呢(现在只是在飞固定翼,不过现在遥控器都卖了,FF7太贵,北京的朋友的遥控器还好像遥遥无期~~~~~~)
所以要拉拉距离看看~~~~~我想我买这个遥控器最怕的问题就是接收机的问题,所以问清楚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