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北京的朋友吗?新买了Esky的E005 Ccpm的小电直, 完全不会飞。

楼主(2006-01-05):
需要交个会飞的朋友。 我是100%的新手!
求助!救命啊!

网友:
有甚麼問題可以幫到你?

楼主:
我的问题肯定太菜了,能不能给个QQ号!

楼主:
我什么我的遥控器还没插电池,我把冲好电的直生机电池和直生机连上,直生机就不正常的乱动

网友:
飛行前, 首先打開搖控器的電源後才把直昇機接上電池.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说明书好好看!然后不要着急飞,先玩模拟器,esky的应该可以玩g2吧(因为我没有esky,但jabo
/leiniao都可以),然后再练习g2的同时,在论坛泡,学学理论知识,如果要飞,记得先开遥控电源,再接飞机电源,关的时候先断开飞机的电源,再关闭遥控器!

网友A:
E-Sky的六通道ccpm搖控器不能用模拟器

网友:
买个富特巴的就行了.哈哈哈,必须先上模拟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不能用模拟器那可就惨了,100%新手模拟器一定要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的六通道ccpm搖控器不能用模拟器

错误,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2008-07-31):
调了几天,还是飞不正常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