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型外转子无刷改船用~~~~

楼主(2006-01-05):
原来没改线圈放在船上用感觉转速不够,所以改了线圈
把原来用0.233线并饶的线圈去掉换成0.5双线并饶

这是饶好以后上底座的样子

转子的改造~把原来的轴用木锤敲出来,掉转180度重新敲回去使有牙的那边向底座。

完成了~

水冷我好没想好~暂时先冷地座,大家有什么建议请尽量提,哪里做的不好请拍砖。

改过后的电机准备星期六装船实验,这次改电机纯属于试验以后好会根据实际情况改进。

网友:
爽啊。。可以在轴上装个小风扇。。。电机转起来 就可以用风来冷了。。。在加上你自己的底作水冷一起用。。这样不就可以了吗???但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有条才船就是风冷。。但没有水冷的效果好。但总比没有好。。。。。。

楼主:
在密闭的船仓中加风扇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A:
和48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480差不多

那就是达到目的了~~~

网友:
做个油冷的~ 放点绝缘油~ 变压器里的那种~~

网友:
480不够暴.改到和540就差不多..

楼主:
这就超出了这个电机的承受能力了~

网友B:
楼主,外转子电机是不是外面的金属壳转,而里面的线圈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外转子电机是不是外面的金属壳转,而里面的线圈不转啊?

是的~~

网友:
跑起来速度 如何?有没有视频?

网友:
看到了!不错。速度很快!!!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改装后功率能达到和超过普通的550电机功率吗?我有一条MRP雷虎的虾艇,长约700多毫米,原用550电机,用它来升级行吗?

楼主:
不可能~~~但加厚了以后就可以~~~~现在极限是480的功率

楼主:
但效率高~所以船就会快~~~平时550的效率只有40%左右~~

网友C:
谢了,据说用28和35系列的外转子电机能达到和超过550电机.

楼主:
28系列的内转子电机实际输出功率是比有刷的550电机实际输出功率要大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了,据说用28和35系列的外转子电机能达到和超过550电机.

3520-6/-7的你就不要想了,那个功率是1KW级别的,怎么拿550比呀.

楼主:
老大说的是啊~~~有刷的效率实在没办法跟无刷比的~

楼主:
补充一下~现在我的铃铛现在已经改成6磁极的~改成0.5双线以后 转速猛争,但发热大~效率不高,下一步改成0.23的4线并饶试一下~

网友:
铃铛的轴承座是铝做的,又扦到定子里,只要把电机固定架做成水冷的,就可以散热。

楼主:
早想过了~但外转的效率是比内转要高的~所以发热不算太大~但有条件的最好还是加了好~~~~昨天测铃铛~转速已经到了3W以上了~但线圈还是有点热,估计是KV太高了,继续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