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管弯了,扳直来继续用

楼主(2006-01-05):
练习旋停的初级阶段,一不小心发生侧翻,大桨没坏尾管被打弯了,人穷不想买新的了,扳直了照样用.旋翼头上画圈那里是第二次断了,用502粘起来的,尾桨拉杆两头也断了,还没找到代替品

网友A:
尾管弯了用11MM钻头尾巴插入敲进去就可以搞定了,这样扳不太好用。钻头好象3元/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绑泡末可予防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1

同道中人。只是亚拓450的ABS大桨的力道是非常大的呀。那点跑摸啥事也不顶。。我是用KT板卷成圆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管弯了用11MM钻头尾巴插入敲进去就可以搞定了,这样扳不太好用。钻头好象3元/根。

老大说得没错。用直径稍微小点点东西从中穿过效果很好哦。。我的尾管除非摔断,否则都能修复。。哪怕是不成样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旋停的初级阶段,一不小心发生侧翻,大桨没坏尾管被打弯了,人穷不想买新的了,扳直了照样用.旋翼头上画圈那里是第二次断了,用502粘起来的,尾桨拉杆两头也断了,还没找到代替品
http://photo.5imx.com/up/05 ...

坏的SF臂。。。我有。怎么给你?给你一条?嘿嘿。。好象不够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弯了用11MM钻头尾巴插入敲进去就可以搞定了,这样扳不太好用。钻头好象3元/根。

差不多也是这种方法,我是用圆珠笔插进去的,然后再扳一点就OK了
ABS大桨真厉害,房间里与大桨同一高度的地方都伤痕累累了,大桨一点事没有
天使老兄,你是说送给我一条吗?那就太谢谢了.可以用平信寄啊,八毛钱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也是这种方法,我是用圆珠笔插进去的,然后再扳一点就OK了
ABS大桨真厉害,房间里与大桨同一高度的地方都伤痕累累了,大桨一点事没有
天使老兄,你是说送给我一条吗?那就太谢谢了.可以用平信寄啊,八毛 ...

 老大真厉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哈。。。我本来是想要你低价买我一对桨夹支援我买黑鹰,我就送SF臂一条的哈。。结果   给地址吧哥们。。。

网友:
拆下尾管找几节7号电池塞进去,用长起子强行将电池顶过凹陷处,反复几次凹陷情况就会改善很多。

网友:
尾拉杆你可以用俩个亚托的球头扣扩孔,然后你用原来的尾拉杆(3MM)插进去再下点502粘牢就可以了,但你必须把尾舵机的舵盘也上一个球头!这样拉尾桨效果更好!

楼主:
尾桨拉杆也用502直接粘起来继续玩着先,反正受力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拉杆也用502直接粘起来继续玩着先,反正受力也不大

兄弟,请告诉我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502,这样我也不用买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