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电直

楼主(2006-01-05):
我是初学者,看中了雷鸟3,准备出手的。但咨询了一个高手后,他建议我玩可变尾桨距的,就是没尾电机的。因为那种电直更接近实际一些。看来看去就华科而的35、36号机,还有别的选择吗?不要太贵啊,2000以内吧。

网友:
看你是准备长期玩还是试探了

长期的哈买36号吧。原装的电子设备只要换几个好点的舵机就够你悬停阶段用了。如果短期的哈买个ESKY或者雷鸟都可以。

楼主:
谢谢指点。不会经常玩,但估计会一直玩下去。只换几个好点的舵机就可以了吗?看评论都说华科而的电子设备不行,换这点就能达到好的效果吗?要多少钱换啊?

网友:
35、36没飞过,但是华科尔的22飞过,电子设备全是垃圾,我全换了。

网友A:
2000以内可以上黑鹰啊,就是亚托鸿飞也才卖1350

网友:
干嘛非要35,36,买来后再换电子设备那不就亏大了,不如黑鹰空机自己配好设备

网友:
楼主,有一个牛人告诉我一个经验,他说,在网上看东西,即使有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把某样东西赞美得天花乱坠,你也不必太在意;但是,即使只有10个人,在有理有据的批评某样东西,你可真得当心了。
按这个标准,你再去看36#、450、ZOOM400、黑鹰400、X400......比较一下,估计你更容易心中有数,挑到合适自己的飞机。
就像芙蓉JJ和神仙MM,如果只看两人得到的量,估计你也要以为都是大美人;但看看两人得到的量,谁更吓人,你就心中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以内可以上黑鹰啊,就是亚托鸿飞也才卖1350

能给个连接吗?我实在不知道亚托鸿飞和黑鹰的型号。多谢各位指点。
对了,以上的是尾桨可变距的吗,实在是不想积极更换尾电机,本来雷鸟3是看上的。

网友:
黑鹰400的链接http://www.JOYRUS.com/BlackHawk400.htm,内有详细图片和飞行录象。

网友:
是初学吗,如果没有飞行调试经验最好买你早相中的雷鸟,好调耐摔,中电直一般都是进阶3D飞行才开始考虑的

楼主:
我也想买个雷鸟3的,可是看到大家都说它尾马达坏的实在是太快,唉~~~~~~~
所以有点想要个尾桨传动的。

网友B:
如果是初学,那就先别顾及尾马达坏的快慢的问题,用上两三个尾马达把悬停练会是没问题的,如果没调试和飞行经验上来就买尾变距的,首先你无法通过最基本的悬停动作来实际调试发射机的螺距油门曲线参数,再就不好把握尾舵机行程量,而且中电直转速快力量大,对于不会悬停的初学者会造成较大的损失或伤害,而小电直调试简单力量也小的多,损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初学,那就先别顾及尾马达坏的快慢的问题,用上两三个尾马达把悬停练会是没问题的,如果没调试和飞行经验上来就买尾变距的,首先你无法通过最基本的悬停动作来实际调试发射机的螺距油门曲线参数,再就不好把 ...

十分感谢指导,我再留意一下。

网友C:
我提供一些自己的经验。我去年10月邮购36机,机器有不少问题,接受机短路,舵机中点漂移现象。初期的问题解决后在飞行中坠机不下几十次,基本是每飞必坠,这些都属于操控问题。所以简单的航线36机可以胜任的。花式飞行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水平,36机是否可以完成复杂的3D飞行我就不好说了。希望大家多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供一些自己的经验。我去年10月邮购36机,机器有不少问题,接受机短路,舵机中点漂移现象。初期的问题解决后在飞行中坠机不下几十次,基本是每飞必坠,这些都属于操控问题。所以简单的航线36机可以胜任的。花式 ...

我在长沙,目前知道本地有卖35号机的,你所说的买机的问题,我在买时试飞好应该可以避免吧。自己刚入门,想来也只能飞飞航线。
谢谢分享经验。呵呵。

网友:
E-SKY EK1H-004  四通电直,遥控器手感不错,电机发热量也很小,挺皮实的,价格不贵!华**的电直四通的不好飞,斗的厉害,电路做的极差,手工焊接的!整体不稳定!

网友:
各位大虾,我也是初学的已经看了很多的电直但是一直拿不了主意?
本来是想买雷鸟3的但是一直没有看到周围的人能把他飞的让我感觉立马出手,总是在空中忽忽悠悠的,经常看到别人摔机,不过到是很皮实,不怎么容易坏。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1-2级的小风天气能够飞航线的就好!
刚看到这里有人卖的机子以前没有看到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不过看了飞行录像,飞的好爽,真的动心了,但没有看到价格,不知道会不会比雷鸟还贵?所以还想听听大虾们的意见?

网友C:
kagetang

是这样的当面检查会省去很多麻烦。拔出电机电源,检查舵机,舵机有动作说明发射机,接受机舵机正常。中点漂移的检查,每次打舵,察看舵机是否返回到起始点。不是在相同点就是中点漂移。35机与36机尾桨的传动方式不一样外其他的零件是通用的。塑料件的强度和精度比较差有条件可以换成铝合金(自己加工)。35机与36机的主轴材质偏软磕磕碰碰就会变形。机器结构容易说清,操控不太好说,只能在练习中找感觉。操控无他乃手熟尔!

网友:
E-SKY EK1H-004是初學者的最佳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当面检查会省去很多麻烦。拔出电机电源,检查舵机,舵机有动作说明发射机,接受机舵机正常。中点漂移的检查,每次打舵,察看舵机是否返回到起始点。不是在相同点就是中点漂移。35机与36机尾桨的传动方式不 ...

多谢了,我也在想是不是当面试机最好。刚刚玩了会GTA罪恶都市,里面有段操作遥控直升飞机的,觉得直机像喝酒一样摇摇晃晃。不知道这操作和实际操作感受有多大差别---估计实际很难操作直机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