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5充电器的DX

楼主(2006-01-06):
我的2005充电器从上个星期开始充电经常自动停机。显示dT。都是原来的镍氢电池,现在每次都充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就这样。 help me, 是不是我有地方做错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005充电器从上个星期开始充电经常自动停机。显示dT。都是原来的镍氢电池,现在每次都充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就这样。 help me, 是不是我有地方做错了?

谢谢!

显示dT是温度保护,请注意一下你的温度传感器的位置是否正确,如果排除了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是你的电池有问题,请注意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用2005充了都有三十多次了,但没有一次是超40度的。这几次显示dT时,当时屏幕显示温度是25度左右(室温1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