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主马达问题

楼主(2006-01-06):
原装的黑色马达,第一个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磨光了碳刷才换马达,第二个在飞不起来时折腾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要换马达,但马达的碳刷也就磨了一半多一点,以后几个马达都是这样。请问老手是否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都是这样的 这个黑马达的碳刷很不耐磨啊。

网友B:
我的主马达换成 MonsTer 8800可换碳刷280了,商城买的不过商城竟然没有配套碳刷。
感觉不错,45%油门就能离地,就是电不足时尾电机不够力。
尾马达是圆形的,可能是4200。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可能磨损了,所以不够力。

网友C:
只能同情一下

网友D:
那么差的电机啊。。

楼主:
打算换无刷。原来的想法是熟练习一点再换,现在看来是要熟练必须换无刷。请各位介绍一下雷鸟使用多少KV的无刷、多少A的电调最合适?最好是现成的东西,不要拆CD之类,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哪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