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测试锂电单体好坏的方法吗?

楼主(2006-01-06):
飞的过程中动力不太好,就把
电池
放到一边(算是报废了)飞
电机
都有一段时间了,废了一大堆锂电。
我用的都是11。1伏的电。在三块单体之中不可能全部坏掉吧?把没坏的焊起来不就。。。。。
所以请问有经验的电池高手?
有什么办法判断单体的好坏啊?(我手头上只有“万用表”跟“电流表”)
如果真的行的话,我今个假期又可以省下买电的钱咯
有这个烦恼的模友都来讨论一下把
!

网友A:
基本上,同一组里面电压特别低的就可以扔了。

网友B:
基本同意楼上的跟楼楼上的,最好在接着负载的情况来测

网友C:
不要乱扔,以免引起火灾,安全第一啊。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