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7、jr2610、RD6000super、南韩6对比,请高手翻译

楼主(2006-01-06):
[f  Hitec OPTIC 6     JR XP6102   Airtronics   RD6000Super    Futaba 7C
              $209.99  $249.99                 $249.99              $249.99
Standard Features
Channels :   6 6 6 7
Synthesized  Module Option Yes: SPECTRA No No No
Model Memory : 8 10 8 10
Shift Select: Yes No Yes No
Model Name :7 Character  8 Character 3 Character 6 Character
Model Programming :ACRO/GLID and HELI ACRO and HELI ACRO and HELI ACRO and HELI
Switch Assignability: Yes Yes No No
Modulation :FM / QPCM FM / PCM FM / PCM FM / PCM
Digital Trims: Yes Yes Yes Yes
2 Position slide Switch: 3 4 4 5
3 Position Toggle Switch :1 No 1 1
AUX volume :2 Sliders 2 Rockers 2 Buttons 1 Knob
Push Button :1 2 2 No
Trainer: Yes Yes Yes Yes
Engine Cut: Yes Yes Yes Yes
Timer :3 Timers No 4 Timers 2 Timers
Trim Step: No No Yes No
DSC, Direct Servo control :No Yes No No
Low Battery Warning: Beep Beep Beep Beep
ACRO / GLID  Functions
Dual Rate Yes,: Ch. 1,2,4 Yes, Ch. 1,2,4 Yes Yes, Ch 1,2,3,4
Exponential Yes :Ch. 1,2,4 Yes Ch. 1,2,4 Yes Yes, Ch 1,2,3,4
Servo Reverse: Yes Yes Yes Yes
Sub Trim :Yes Yes Yes Yes
End Point Adjust: Yes Yes Yes Yes
Ailervator :Yes No No No
Programmable Mix : 2 4 5 3
Aileron to Rudder: Mix Yes Yes No Yes
LANDING or Flap / Elev :Yes Yes No Yes
Elevon Mix: Yes Yes Yes Yes
Flaperon Mix: Yes Yes Yes Yes
V-Tail Mix :Yes Yes Yes Yes
2 Flap Wing :Mix  Yes No Yes Yes
CROW / Butterfly Yes No Yes Yes
Snap Roll : No No No Yes
Aileron Differential: Yes No Yes No
HELI Functions
CCPM : 120 120, 180 4 types 5 types
90 Mechanical: Yes Yes Yes Yes
Rudder / Throttle :Yes No Yes Yes
Points in Throttle Curve: 5 5 5 5
Points in Pitch Curve :5 5 5 5
Throttle Hold :Yes Yes Yes Yes
Revo Mix :Yes Yes Yes Yes
Swash Mix :Yes Yes Yes Yes
Gyro Gain :Yes No Yes Yes
Rudder Offset: No Yes Yes Yes
Program Mixes: 2 2 1 3
Stunt Curves :2 1 2 2

ont=黑体]Sample TextSample Text

网友:
太乱了吧? 贴联接不是更好?

网友(2006-10-28):
只有2000远!买RD6000 SUPER/X2610/RD8000?

网友:
Standard Features
通道 :   6 6 6 7
Synthesized  Module Option Yes: SPECTRA No No No
模型设置文件存储数 : 8 10 8 10
快速选择??: Yes No Yes No
Model Name(模型名字的字母数) :7 Character  8 Character 3 Character 6 Character
Model Programming(可选择的工作方式,直升机H,滑翔机G,固定翼A) :ACRO/GLID and HELI ACRO and HELI ACRO and HELI ACRO and HELI
Switch Assignability: Yes Yes No No
Modulation (发射方式):FM / QPCM FM / PCM FM / PCM FM / PCM
Digital Trims(数字微调): Yes Yes Yes Yes
2 Position slide Switch(2段开关数): 3 4 4 5
3 Position Toggle Switch (3段开关数):1 No 1 1
AUX volume :2 Sliders 2 Rockers 2 Buttons 1 Knob
Push Button(按钮?) :1 2 2 No
Trainer(教练线接口): Yes Yes Yes Yes
Engine Cut(熄火开关): Yes Yes Yes Yes
Timer (计时器):3 Timers No 4 Timers 2 Timers
Trim Step(单步微调): No No Yes No
DSC, Direct Servo control (舵机测试,不用开发射模块):No Yes No No
Low Battery Warning(低压报警方式): Beep Beep Beep Beep
ACRO / GLID  Functions
Dual Rate Yes,: Ch. 1,2,4 Yes, Ch. 1,2,4 Yes Yes, Ch 1,2,3,4
Exponential Yes :Ch. 1,2,4 Yes Ch. 1,2,4 Yes Yes, Ch 1,2,3,4
Servo Reverse: Yes Yes Yes Yes
Sub Trim :Yes Yes Yes Yes
End Point Adjust: Yes Yes Yes Yes
Ailervator :Yes No No No
Programmable Mix : 2 4 5 3
Aileron to Rudder: Mix Yes Yes No Yes
LANDING or Flap / Elev :Yes Yes No Yes
Elevon Mix: Yes Yes Yes Yes
Flaperon Mix: Yes Yes Yes Yes
V-Tail Mix :Yes Yes Yes Yes
2 Flap Wing :Mix  Yes No Yes Yes
CROW / Butterfly Yes No Yes Yes
Snap Roll : No No No Yes
Aileron Differential: Yes No Yes No
HELI Functions
CCPM : 120 120, 180 4 types 5 types
90 Mechanical: Yes Yes Yes Yes
Rudder / Throttle :Yes No Yes Yes
Points in Throttle Curve: 5 5 5 5
Points in Pitch Curve :5 5 5 5
Throttle Hold :Yes Yes Yes Yes
Revo Mix :Yes Yes Yes Yes
Swash Mix :Yes Yes Yes Yes
Gyro Gain :Yes No Yes Yes
Rudder Offset: No Yes Yes Yes
Program Mixes: 2 2 1 3
Stunt Curves :2 1 2 2

比较看好FF7,呵呵

网友:
不用想。就hit6。就一个缺点。接收麻烦。特别是pcm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