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直升机的副油箱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6-01-06):
出次接触
油动直升机
,请问副油箱的作用和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据说是为了燃油不产生汽泡!

网友B:
哈哈,是你啊!还记得我吗?
作用除了楼上说的,还有就是有些飞机的油箱在机壳里面,加个副油箱能比较容易的观察剩余的油料!

网友C:
还有比较好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