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特CESSNA的问题

楼主(2006-01-06):
近日购买了艾特的CESSNA 182,感觉还行,就是飞行时间短一些,想配个锂电池。原装的是8.4v1000毫安的镍氢,不知道能否配置锂电池,问了埃特。只有7.4v和11。1V的锂电池。不知道如何选择,请问大家,是不是还要考虑重量?谢谢

网友:
我是改的无刷铃铛

楼主:
暂时不想改电机,如何选择?

网友:
用锂电也要选轻的.用锂电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减重吗?难道还指望锂电的放电比镍氢强?

网友:
182原配是9.6伏,如果改两串锂电动力就弱太多了,还是上11伏吧,艾特的电调耐得住,这个480的承受能力也强过一般380,只是电池轻了怕重心偏后不好飞,易炸。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需要注意重心的变化阿

楼主:
我拿到的是8.4v 的,不是9。6的,该如何选择?

网友:
用11V的应该没问题,但最好建议还是改无刷的比较好!

网友:
8.4的就用两串差不多啦,容量大点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到的是8.4v 的,不是9。6的,该如何选择?

两串锂电动力问题不大,问题是那个小电池舱就算锂电是“浇铸”在里面的,恐怕重量也不足以配平重心?

网友:
看看我的贴,我也是赛斯纳182,改了无刷和锂聚合。很好飞。

另外楼上某位的发言太偏激,更换锂聚合并不是一味追求减重,你应该没忘记我跟你说的关于翼载荷的问题吧。更换锂聚合可以较小的重量体积换来更大的容量和更搞的电压,还可以基本摆脱电池自放电的困扰。另外就你手里的几块普及镍氢撑死也比不来我的锂聚合放电强,不服气就比比。另外提醒并不是所有场合都是在拼电流。关键是耐久。东西再大,动几下就软了还搞个屁。哈哈。

楼主,根据我的经验和实践,不使用原来的螺旋桨,更换为9*8电机桨,使用铃铛无刷,使用11.1V锂聚合,再改进副翼舵机后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全动力时间(电调保护为止)可达16分钟左右。(电池舱需要小改),重心基本上不变。

如果楼主不打算更换无刷的话还是多搞几组镍氢电池的好,上11.1V比较悬,电机耗得快。

网友:
这是不想换电机的前提下的提议,锂电偏薄,上7.4的锂电如果不改电池舱就可能太轻,容量也增加不了许多,出路就是两串两并,成本是个问题。
改进原配有刷动力系统与改无刷是两条不同的路。建议上11伏也不是说全油门飞到底,在设备允许的情况下有余量是对的,提高电压比提高电流合理得多

网友:
哈哈!短小才精悍啊!

网友:
嘿嘿……原电机磨光了再换无刷也好……

网友:
2串,原来耍翼龙就是用2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