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e-sky那个平衡充的

楼主(2006-01-07):
我一直是用的自己配的12v的变压器 直到今天早上接上电源的时候power的灯都是正常亮
但是今天晚上接上就只亮了一下就不亮了 而且power灯亮个程度也比以前要暗一点 然后拔了 插头又插上还是 亮一秒就不亮了 还有请问1800mah的11.1v Li-Poly一般充多长时间

网友A:
注意量一下电池的电压.
ESKY的充电器很有可能把电池过冲,我们这里就有充到12.78V的.
锂电充到12.6V就可以,不充电的时候电池会回压,大约在12.55V左右.
1800的电池看使用情况,ESKY的充电电流在0.6-0.8之间,理论上2-3个小时就应该自动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量一下电池的电压.
ESKY的充电器很有可能把电池过冲,我们这里就有充到12.78V的.
锂电充到12.6V就可以,不充电的时候电池会回压,大约在12.55V左右.
1800的电池看使用情况,ESKY的充电电流在0.6-0.8之间,理论上 ...

是的,ESK充到12.8都不会停

网友B:
老款的ESKY是这样的,截止电压限制的不好,新款的是很严格在4.2V截止的,3串的锂电就是12.6V,我买的新款,就是这样的。很好用啊。我近期在www.himodel.com,模型总动员网站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ESKY是这样的,截止电压限制的不好,新款的是很严格在4.2V截止的,3串的锂电就是12.6V,我买的新款,就是这样的。很好用啊。我近期在www.himodel.com,模型总动员网站买的。

我也是刚买来两天,也是在HIMODEL买的,是橘黄色的那种,太差了

网友:
橘黄e-sky还有其他人用过吗?说说以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是用的自己配的12v的变压器 直到今天早上接上电源的时候power的灯都是正常亮
但是今天晚上接上就只亮了一下就不亮了 而且power灯亮个程度也比以前要暗一点 然后拔了 插头又插上还是 亮一秒就不亮了 还有请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说是变压器电压的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最后退货了。

网友:
有两种,你用的到底是哪种?我有0852的,没问题呀。

网友C:
0852才是真正的平衡冲,0851不是,至十个简易的谈不上平衡的平衡冲,如果你用0851,建议你把升压模块换掉(姚买好质量的),焊一个8角插座上去,然后再插上升压模块(注意方向)。那个东西经常烧坏,这样换起来方便。
还有,0851是决不会过冲的,拆开量一下就知道了,它只能冲到12v,根本冲不满,更不用说过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852才是真正的平衡冲,0851不是,至十个简易的谈不上平衡的平衡冲,如果你用0851,建议你把升压模块换掉(姚买好质量的),焊一个8角插座上去,然后再插上升压模块(注意方向)。那个东西经常烧坏,这样换起来方 ...

我买的就是这个:http://cn.himodel.com/rc_hobby/electric_980.php
0852的,充三个锂电,充到12.9到了都不会停,还好我去检查了下电压,否则充爆为止
切断电源检查电池,一节是4.1,一节是4.25,一节4.3都过了,还是新电池,这组电池的的寿命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可惜,可气!!!
就这么个东西还要200多,国产质量不行吧,价格还不便宜,我发誓再不买一死开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就是这个:http://cn.himodel.com/rc_hobby/electric_980.php
0852的,充三个锂电,充到12.9到了都不会停,还好我去检查了下电压,否则充爆为止
切断电源检查电池,一节是4.1,一节是4.25,一 ...

网友E:
你测的表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测的表准吗?

我的万用表应该没问题,和单位那只表校了一下,测电压只差0.01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就是这个:http://cn.himodel.com/rc_hobby/electric_980.php
0852的,充三个锂电,充到12.9到了都不会停,还好我去检查了下电压,否则充爆为止
切断电源检查电池,一节是4.1,一节是4.25,一 ...

我说的是0851,不是你那款,还有你那时旧款,新款好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