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加速或者急减速时"吱吱"的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1-07):
我的小暴龙用450TH
电机
,当急加速或者急减速时就"吱吱"的叫,不论在高油门还是低油门时只要转速平稳就没有这个声音,并且这个声音肯定是金属的声音.已经换过单项轴承,现在问题依然存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机的轴承检查了吗?

楼主:
看来都是怀疑电机了.我的450TH电机才用了120个起落.
下午换上原来的400L电机试试.
谢谢Iceman的回复.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杂物在电机里面

网友C:
检查一下单向轴承套 HZ026 ,我的问题更你类似。

网友D:
不一定是轴承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马达,如果是内转子的话,你打开看一下,转子的磁铁有可能松了,点点502固定一下就好了

楼主:
果然是电机的轴承问题,我的450TH电机飞了120个起落,轴承坏了.
换上400L电机就没有声音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拆450TH电机换轴承?

网友E:
我觉得是尾部那个压皮带的轴承的声音

网友F:
我也有这样的声音出现,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皮带和尾管碰到发出来的

网友G:
可能是电机轴承问题。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肯定是电机的轴承了.
现在正在想办法换450TH电机的轴承.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