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的控能不能玩模拟器呢?

楼主(2006-01-07):
RT.
TKS!

网友A:
CCPM 的遥控器不能玩模拟器!
很遗憾,目前的模拟器还不支持CCPM 模式。
原因是这样的:
并不是模拟器不能识别 遥控器发出的信号,而是因为这个遥控器是为CCPM 设计的,其输出的 油门,升降,副翼 都是混控过的信号,也就说,你动其中任何一个通道,其他两个通道也会跟着联动。
反映到模拟软件中就是,不管你动遥控器上的油门,还是副翼,都是三个通道同时变化,而模拟器软件却没有CCPM的解码。
因此 在模拟软件中,控制就混乱了!

网友B:
我用ESKY3D的遥控器玩就是这样,玩模拟直升机还马马虎虎,玩固定翼飞机时根本飞不起来或飞起来都乱转的,看来还是换其它遥控器算了.另外,请问ESKY四通道的遥控器有无模拟接口的?

网友C:
坛子里好像有高人说可以呀?

网友D:
是啊,有人说可以啊。

网友E:
可以用的,不过要改线,很麻烦,我这边有2台6EXP的FRTABA直机控就是改过以后才能玩的

网友D:
又听说好像不能的啊

网友E:
听说的事情就多了,,,,,,,,,我去问问我那两朋友他们怎么改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