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的舵机

楼主(2006-01-07):
hs-55打掉三个齿轮了,看到有xd用fu的3103、3108
请问那个比较好?谢谢。
另问fu的价格。谢谢。

网友:
Futaba的舵机不错,但是配件剧难买.就是一个舵臂都找不到.
所以使用Fu的易损件要三思.

楼主:
说的也是,配件也是个主要因素。谢谢。

网友A:
性价比我觉得e-sky的最好,如果要求高一点就futaba 3107,3108,我在北京海陆空买的,配件也有,个人不喜欢hs系列,觉得炒作厉害,价格严重偏离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我觉得e-sky的最好,如果要求高一点就futaba 3107,3108,我在北京海陆空买的,配件也有,个人不喜欢hs系列,觉得炒作厉害,价格严重偏离价值

楼主:
当初一个HS55爆齿后就是用E-SKY代替的,感觉也是可以的。
我还是比较相信E-SKY的。毕竟价格相差5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一个HS55爆齿后就是用E-SKY代替的,感觉也是可以的。
我还是比较相信E-SKY的。毕竟价格相差5倍多。

快快还我的E-SKY!!!哈哈,那架E-SKY唯一的贡献就是两个舵机可以用,可惜,还有一个老早就被台风刮走了

网友:
ESKY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含避震胶!

网友:
我倒觉得HS-56的舵机好用,都飞了几十块电了.现在还一点虚位也没有,我曾尝试过用亚朗的飞450,舵机虚位比较大,感觉机身比较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我觉得e-sky的最好,如果要求高一点就futaba 3107,3108,我在北京海陆空买的,配件也有,个人不喜欢hs系列,觉得炒作厉害,价格严重偏离价值

不知道相对Gxx的舵机优点在哪里?竟然要2倍的价格!实在难以承受。线性,扭力,速度,精度,回中精度,寿命哪个方面超过Gx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相对Gxx的舵机优点在哪里?竟然要2倍的价格!实在难以承受。线性,扭力,速度,精度,回中精度,寿命哪个方面超过Gxx?

NARO+F H/BB 与HS56 我分析过,机械结构上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传动比,单轴承,外形等。

就速度与扭力特性来说是基本上相当的。

区别最大的可能是齿轮的材质。HS的材质硬度要高一些。

更具体的区别正在做详细的对比。稍后会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RO+F H/BB 与HS56 我分析过,机械结构上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传动比,单轴承,外形等。

就速度与扭力特性来说是基本上相当的。

区别最大的可能是齿轮的材质。HS的材质硬度要高一些。

更具体的区别正 ...

期待

网友:
刚买两个ESKY,有点担心,怕质量不好,只是用来飞固定翼,不知飞亚拓怎样?毕竟亚拓贵多了。

网友D:
有用GWS的吗?怎么不见说起!!gws和esky比怎样???

网友:
我以前曾经用GWS naro +f hp/bb,很不错啊,力量大,速度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用GWS的吗?怎么不见说起!!gws和esky比怎样???

2个我都用过,ESKY是无法和GWS相比的,但是GWS假货太多了(我觉得大家手里的70% GWS 9克是假货),所以给人以误解.

ESKY用的感受是性价比比较高,30元什么都值了.比较GWS,ESKY很软,回中没问题,基本不抖舵,力度让人有一点担心,虽然我现在在用!呵呵

网友F:
呵呵,上星期有一位飞友空中舵机烧掉,机子炸得七零八落,用的就是G牌的舵机.....
说什么HS56和G牌差不多的,简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上星期有一位飞友空中舵机烧掉,机子炸得七零八落,用的就是G牌的舵机.....
说什么HS56和G牌差不多的,简直!@#$%^&...

gws舵机很容易损坏,这个是经过我的实际经历的,刚开始我以为是电路板烧了,因为坏的现象全都一样(我坏过7.8个gws舵机):外壳发烫!
后来发现电路板没坏,坏的是里面的电机,相当于短路!
这就说明gws的电机的确很容易坏,而且买不到这个配件,只能扔了!
我用过华迈,esky的舵机,竟然还没有发生电机或者电路板坏的故障,顶多是摔机后嘣齿!
看来gws舵机质量有待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我都用过,ESKY是无法和GWS相比的,但是GWS假货太多了(我觉得大家手里的70% GWS 9克是假货),所以给人以误解.

市场上GWS的假货太多了,包括国外也是有许多!

网友:
gws std,gws hp/bb,hs55,hs56.我都用过.
gws hp/bb跟hs56相比感觉差别在电器性能上,机械部分基本差不多.hs55和hs56差别在机械部分.gws std比较差.从使用感觉来看hs56不管从扭力,速度,回中,精度相比之下都是最好的没有什么虚位.esky的舵机没用过不敢乱讲,不过价格太低反而让人心里发虚.(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