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主电机一通电就会转啊?

楼主(2006-01-07):
我的一台phoenix cp的小电直,现在一插上电源主电机就会转,转数好像控制不了(6通的遥控和接收)不知道是不是电调有问题了?
通电前打开了控,并把油门丢在最小,包括微调……
请教

网友A:
你可以把电调连接接受机的插头拔下来,然后接一个标准的舵机上去,再推油门,看这个舵机的反应如何,如果正常,那么证明发射机和接受机都是OK的,应该是电调以后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哪个通道弄反了?不过反了电机应该是不会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电调连接接受机的插头拔下来,然后接一个标准的舵机上去,再推油门,看这个舵机的反应如何,如果正常,那么证明发射机和接受机都是OK的,应该是电调以后的问题了。

试了,接上了个舵机,舵机没有反应,怎么办啊?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还有朋友说3D的开关关了再试,我试了,还是一样会转,怎么办啊?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下!

网友:
不知道帮顶
是不是接受出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