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制作工具

楼主(2006-01-07):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制作模型也需要得力的工具,因为模型质地大部分是塑料和树脂,故需要一些特制的工具,现介绍如下:
         (注:作者将工具分为三类 A必需 B尽量 C最好能有)
    剪钳A 塑料专用一面是平口,以便于将模型组件从流道(流道是连接组件的塑
料框)取下来,平口是为了不损伤到有用部份,因为有些细小的零件与流道距离非常
的近。剪子和一般的偏口钳做不到这点。
镊子A 模型制作是一件精细的工作,在组装小零件时必需用到镊子,最好有
弯头和直头两种。
    胶水A 模型专用胶水种类有:模型胶 以溶解塑料表面来接着组件最是常用的。(我建议您使用田宫出的接着力强)瞬间胶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完成组件结合。合成树脂胶 用来做树脂类模型。
    美工刀A 美工刀是用来对零件进行加工的。模型零件多少会有落差(国产的尤为多见)需要在粘接前进行修整美工刀是必要工具之一。
    勾线刀B 做飞机和机器人模型时模型上常常有凹线,如凹线在模型完成后清晰可见则给模型增色不少,勾线刀便是加深凹线需用到的工具。
    笔刀B 非常锋利,在做精细作业时比美工刀好使。和剪钳,美工刀并称模型制作三大神器。
    剪子B 用来修剪空心塑胶模型。
    锉刀B 对模型零件、落差和结合部进行整形和处理的工具。最好有不同形状的以便选择使用。
    砂纸A 砂纸是锉刀的替代和补充,模型一般用耐水性的水砂纸。砂纸的精细度是可选的一般我们要准备400、600、1000、1200、1500、2000号这几种,使用时要一步步由粗到细。
    手钻C 顾名思义是用来打洞的,一般在模型制作要用的是0.3mm到3mm口径的钻头。
    补土C 作用有点象腻子,对模型接缝处和大的落差进行修补。如果你能用好补土这个工具那你的模型制作水平就又上了一个级别。模型大师们有的可以用补土塑造出1/35比例人物的面部表情,惟妙惟肖使我望尘莫及。
    纸胶带A 由于纸胶带的粘性不强,可在模型喷涂着色时用来遮盖不想着色的部分。
    涂料A 一个模型组装粘接完成后需要对它进行着色。那就需要用到模型涂料。一般的涂料可不行,必需用专用的模型涂料,因为它可以牢牢的附着在塑料的表面。模型涂料分水性和油性两种.

网友:
今天我无聊,又来顶来了哈哈哈哈

网友:
补充一下:
   1,灵巧的双手。
       2,大方的女友。
          3,充裕的时间,
               4,特大的纸篓!

网友(2006-03-31):
剪钳A 塑料专用一面是平口,以便于将模型组件从流道(流道是连接组件的塑
料框)取下来,平口是为了不损伤到有用部份,因为有些细小的零件与流道距离非常
的近。剪子和一般的偏口钳做不到这点。
镊子A 模型制作是一件精细的工作,在组装小零件时必需用到镊子,最好有
弯头和直头两种。
    胶水A 模型专用胶水种类有:模型胶 以溶解塑料表面来接着组件最是常用的。(我建议您使用田宫出的接着力强)瞬间胶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完成组件结合。合成树脂胶 用来做树脂类模型。
    美工刀A 美工刀是用来对零件进行加工的。模型零件多少会有落差(国产的尤为多见)需要在粘接前进行修整美工刀是必要工具之一。
    勾线刀B 做飞机和机器人模型时模型上常常有凹线,如凹线在模型完成后清晰可见则给模型增色不少,勾线刀便是加深凹线需用到的工具。
    笔刀B 非常锋利,在做精细作业时比美工刀好使。和剪钳,美工刀并称模型制作三大神器。
    剪子B 用来修剪空心塑胶模型。
    锉刀B 对模型零件、落差和结合部进行整形和处理的工具。最好有不同形状的以便选择使用。
    砂纸A 砂纸是锉刀的替代和补充,模型一般用耐水性的水砂纸。砂纸的精细度是可选的一般我们要准备400、600、1000、1200、1500、2000号这几种,使用时要一步步由粗到细。
    手钻C 顾名思义是用来打洞的,一般在模型制作要用的是0.3mm到3mm口径的钻头。
    补土C 作用有点象腻子,对模型接缝处和大的落差进行修补。如果你能用好补土这个工具那你的模型制作水平就又上了一个级别。模型大师们有的可以用补土塑造出1/35比例人物的面部表情,惟妙惟肖使我望尘莫及。
    纸胶带A 由于纸胶带的粘性不强,可在模型喷涂着色时用来遮盖不想着色的部分。
    涂料A 一个模型组装粘接完成后需要对它进行着色。那就需要用到模型涂料。一般的涂料可不行,必需用专用的模型涂料,因为它可以牢牢的附着在塑料的表
这些工具哪可以买的到啊。。。。。。。。可以帮我买一套吗。。。。。。。。我的电话是13559514744。。。QQ284641063。。。。。。。。。。。。。。。。钱好说。。。。。

网友:
哈哈,,大晶牙,,你真的嘿逗。。呵呵

网友:
知识就是力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