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H怎么换轴承?

楼主(2006-01-07):
450TH的轴承坏了,怎么拆开换轴承?

网友A:
.如果是轴承坏掉一般来说只要马达一动就会有声音.但是你说在低速时是没声音的.只有在急加速或急降油门才会有吱吱的声音.所以是不是轴承坏掉还不能确定.

如果要换轴承要寄回台湾原厂修护才行.这是我知道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轴承坏掉一般来说只要马达一动就会有声音.但是你说在平稳转速时是没声音的.只有在急加速或急降油门才会有吱吱的声音.所以是不是轴承坏掉还不能确定.

如果要换轴承要寄回台湾原厂修护才行.这是我知道的经验

网友:
暂时还没有想到办法,更换的话比较麻烦.因为是胶水黏结的,所以比较困难.

网友:
等我的坏了,研究怎么换

楼主:
哈哈,
不过这个小东西要寄回台湾修太没有价值了.哈哈
这个宝贝到底是哪个公司出了?
让5imx搞AKE给搞傻了.到底AKE是什么东西?

网友:
AKE是5imx商城的自有品牌。

网友:
楼主请与我联系,我会协助您完成电机返回台湾维修的相关事宜。

网友:
这电机真的开始出事了.晕.

网友:
任何机械产品都是有磨损的,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坏。
要看平时的使用情况和保养情况,对延长寿命是有好处的。
无刷电机的寿命主要是由轴承来决定的,轴承也是无刷电机唯一会产生摩擦的地方,这并不是450TH一颗电机才会遇到的问题,而是所有无刷电机共同面对的挑战。

网友:
那搞点轴承来卖,模友有福了。

网友:
这口黑锅还真有人背得很开心,无论如何,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已经换430了,
不过450TH确实不错,从声音还是电流等都不输亚托.
就是轴承没法换确实是个麻烦,
我们能不能自己换,否则为这个东西寄回台湾,太小题大做了.
另外,想Sales所说,如果最薄弱的环节是轴承,那么轴承就应该容易换才好.
从性能上说,450TH确实是好电机

网友(2006-03-26):
我的还没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