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接收器灯一直不亮,怎么回事?

楼主(2006-01-07):
前两天去广州,
高价买了块NIMH电池
这下有三块电池可以折腾了,
充满电后准备飞了,
可……
接收器的灯却一直是红的(应该变绿才行的),
奇怪的是,
主副翼却可以遥控,
只有油门不能……
不会是天冷的缘故吧?
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

网友:
把油门放到最低了吗?如果是最低的话 估计是你的四合一电子盒子坏了  一般里面好坏的是一个SS14的电阻和一个8脚的集成块
我的以前也坏了 但是后来我找了个替代品给修好了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交流ESKY
QQ9818172

楼主:
操作绝对没问题的,
以前玩了N回,
但这次放的时间有10来天了,
不会因为放置而出问题的吧?
如何检测这个问题捏?

网友:
后卫,你把油门的微调往下调试试!

楼主:
uery:
就知道你会来滴!
到底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微调下来就亮了,
可是到底是为什么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uery:
就知道你会来滴!
到底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微调下来就亮了,
可是到底是为什么捏?

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鸟?
最低油门接受机才自检,微调不在中点偏下,油门就没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