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飞行问题

楼主(2006-01-07):
黑鹰400飞行问题
我的黑鹰400今天终于飞起来了,但好像抗风性不强,风一吹,不管我怎么操纵,飞机总是越飞越远,只能收油门,让它下降到地面上,另外油门推到3/4以上至全油门时,飞机会沿主轴来回抖动,还有当飞机飞到离地面50CM时会产生陀螺效应,沿主桨中心点整个机体摆动旋转,飞机主轴沿圆锥体表面旋转,几乎要掉下来了,只能一次一次收油门让飞机降落。我回家后,用自己做的大桨平衡仪检验后发现两只大桨重量不一样,用透明胶带进行校正至两只大桨平衡,用手握住飞机再次推油门旋转大桨后发现飞机振动小多了,但在家里飞行和在室外飞行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没有风,我想问一下,我的飞机的飞行问题是大桨不平衡还是有风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螺距太大,横轴上的太紧,用电吹风把木桨的热缩皮吹吹,让它绷紧,再调调动平衡,总之七分调三分飞

网友:
只能同情一下

网友:
应该是大浆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A:
谁能指点黑鹰400的抗风性差如何改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指点黑鹰400的抗风性差如何改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调小桨距,提高转数。
黑鹰的抗风性并不差。

网友:
有关抗风性能的问题,这里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http://www.rchome.com.cn/dispbbs ... p;ID=636&page=1 第 4 楼。黑鹰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网友:
黑鹰大风天飞行没问题,关键是尾舵机要有力量才行否则顶不住的。

还有就是租主旋翼转速要高才稳定。我的黑鹰飞起来除了觉得贼,其稳定性和30油机有一拼。

网友(2006-02-07):
艾。。。慢慢调把。。。

网友(2006-05-18):
小機子! 拉高主旋翼轉速是對浮力.穩定度及反應都會提升! 但...超轉就不好玩了!

网友:
搂主:给你个建议,悬停时的桨距6.5度。油门只要配合这个螺距就好。抗风性应该问题不太大,但是忽高忽低是会有的,但随风飘逸的程度很轻,稍一打舵就可以控制住。维桨变距系统给你个改进的方法,效果超强。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