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做的小电动飞机,今天下午试飞成功了!

楼主(2006-01-07):
因为是首飞,经验不足,摔了多次,树也撞了,电线杆也撞了,都没大碍,小调整过后,马上上天!飞简单特技动作没有问题,倒飞,筋斗,横滚还是很轻松的,只是机翼强度不够,在一个筋斗完成后,俯冲拉起时,机翼变形,看来想做动作机翼还要补强.
此机除电调,收发设备和桨是成品外,其它全是廉价材料DIY的.造价非常之便宜! 制作简单方便 !
图是飞行陛撒上的-微风2005。

这是上天后的首次掉机,撞上了电线杆,机机散了架,装回后马上上天!

相机电池给遥控设备用了。随手拿的电池太水了,没能照两张就不行了。遗憾啊!

网友:
好机,顶....用什么动力啊?

网友:
机翼头装两根碳纤维管嘛
保证就结实了……

网友:
又是个没有起落架的飞机~~

楼主:
起落架是有的,只是草太多,掉机后;就没有上它了,反正草够高,手投起飞,下落有草,好得很.
机翼只用了一根渔杆加强,再搞就准备上两根了,上下都要,还要用粗点的,从这次的试飞结果来看,重量是不用想太多了!
机翼就是用吹塑纸蒙的.简单实用.
动力吗/自己DIY的CD无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 飞相比来说这么大的飞机.

网友:
你是用KT版作的机身吗?

楼主:
机身,翼肋用5MM的KT板,机翼蒙的2MM吹塑纸,
今天小修机翼,找到了病根

现在改上下碳杆加强,再看做动作行不行咧!(其实也就是两根渔杆的最细一节,拼接而成的.)

楼主:
此机动力为前段时间DIY的CD无刷,看上去太小,差不多600克的机机它也能带上天,想不到啊,其实飞起来很轻松!

网友:
楼主蒙皮的吹塑纸是什么样的?我这里的吹塑纸看着挺厚,用力一搓发现都是双层的,打开是筒状,能用吗?

网友A:
吹塑纸很便宜,我这里的店卖1块钱一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塑纸很便宜,我这里的店卖1块钱一大张!

一大张有多大?什么尺寸?多厚?中间能分开吗?

网友A:
大概是50cm*100cm的尺寸。厚度大概2——3mm,的确能从中间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50cm*100cm的尺寸。厚度大概2——3mm,的确能从中间分开。

那怎么用?是分开用的?还是不分开用?

网友B:
分开用足亦
我都是分开用的,蒙皮越薄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开用足亦
我都是分开用的,蒙皮越薄越好。

分开用强度够吗?楼主是分开用的吗?

楼主:
我没有分开用,我没有用那种薄的,我用的是2MM一层的那种,反正这个东东也不重,感觉结实点好.

网友D:
红叉叉
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分开用,我没有用那种薄的,我用的是2MM一层的那种,反正这个东东也不重,感觉结实点好.

唉!我这找不到这样的吹塑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叉叉
看不到

此论坛不能上图,我的图是从别的网站上链接过来的.有可能有的朋友看不到,不好意思!

网友:
我也找不到单层的后吹塑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分开用,我没有用那种薄的,我用的是2MM一层的那种,反正这个东东也不重,感觉结实点好.

我也需要,能帮我买点吧?

网友:
请教下,不用机轮.降落的时候不会把浆打坏嘛?还有关于蒙皮的想法,做好翼肋后,是不是可以用广告刻字用的那种即时贴做?方便,结实,而且有很多种颜色.就是相比这下.价格有点高(我问了我一个做广告的朋友.那玩艺15块钱一卷)

楼主:
不用机轮也是一样,但要装桨保护器.说白了就是很短的轴,桨用皮筋来固定.可以看我的图,什么材料也没用,只是把原来的CD托盘改了个形状而已,这只是DIY的电机,成品电机办法更多.自己想了,原则是桨一定不能上死,用皮筋固定,受外力后桨可以自己脱落.这样就不会大伤到桨了.

蒙皮就是吹塑纸是最方便的.薄点,厚点没所谓,做起来都是很方便面的.怕不结实做完后用胶带补强就是了.
DIY就是要用身边找得到的材料才有意思.不然的话,不如直接买成品来得方便实惠!

网友E:
TCL哪里人氏?是不是惠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开用强度够吗?楼主是分开用的吗?

我都用那个飞了N次了,从飞盲到能在跑道降落,都是用它来练的,你说强度够不……
再说了,蒙皮又不提供额外的结构强度,要那么大的强度做什么。

当然,你如果怀疑强度,可以自己试着加厚,直到你认为强度够为止,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CL哪里人氏?是不是惠州的?

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的~~~

老朋友也来了.

网友:
楼主的飞机,翼弦多大?

楼主:
一、主翼主要規格

1.翼展:900mm
2.翼平面:錐型翼
3.主翼面積:18.9dm2
4.平均翼弦:(面積/翼展)18.9/9=2.1(吋)=21cm
5.展弦比:(翼展/平均翼弦)900/210=4.29
6.上反角:0
二、主要數據

1.全長:90cm
2.全備重量(8.4V_1100mah氢电):590g
3.翼面荷重:31g/dm2
4.動力系統:DIY CD 无刷
5.螺旋槳:1047
6.伺服機:9G*3
7.接收機: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