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认识遥控电动飞机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6-01-07):
一、增加电池棵数会有何影响?

在飞行场上如果有人间起你的电动飞机时,第一个一定先问马达大小,接着就是问你的,电压多少?,至於如判定电压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以电池数量乘以1.2V就可以算出电压,而且也可以很容易的想像出大约的出力是多少?至於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可就麻烦多了,很难简单的做说明。如果增加电池数量的话,Ah(瞬间电流)也会增加,这关系到电池的特性与马达的特性,会因为马达本身的负荷而产生产生相当大的变化。要测量瞬间电流的方法就是将马达轴心固定通电後的那一瞬间所测得的Ah (瞬间电流) ,但是实际上这种测试并不适用於一般的消费者,因为会对电池与马达本身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非常不推荐大家使用。至於提升马力的方式只需要提升电压即可,要降低马达耗电量的话,就将马达的负荷减至最低就可以了,例如螺旋桨的平衡、使用减速齿等等。

二、如何辨别电刷马达的规格?

电刷马达的级数在世界各地的算法都不尽相同,但是以台湾来说,原本是以马达轴心的长度做为基准,但是因为为需求的不同,同级数的马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长度,所以现在都是以马达外壳长度来做区分.例如马达外壳的长度为30mm,就是300级马达,依此类推。然而每一家厂商所致做的马达外壳也会有不同的长度,但是基本上只要从外观长度推算,即可大约知道该马达的级数为何,例如58mm就是600级马达。但是同等级的马达也会因为本身线圈的缠绕方式、圈数而有不同的特性,例如扭力型马达与转速型马达、是否使用减速组、螺旋桨等等,所以选择上除了等级之外还必须要兼顾到使用特性!

三、无碳刷马达上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一般电刷马达有等级之分,而无碳刷马达的分类则是以Kv值来作为区分的单位。Kv值的检测是以1V电压所取得的转速为标准,无碳刷马达的外壳上都会有相关的标示,例如显示的是『3700rpm/V』 ,也就是说马达在无负荷的状态下以1V的电压能够产生3700r.p.m的回转速,例如一个刚充饱电的镍镉电池是1.3V的环境下,同时使用10颗电池(1 3V)来驱动一个3700rpm/V的无碳刷马达,利用Kv3700X 1.3X 10二48,100r.p.m来获得大约转速值,但是这是马达在无负荷的状态之下所求得的大约参考数值,实际状况的使用之下会因为马达的Kv直与电池的数量产生变化。

四、电动飞机一定要用窄桨吗?

电动飞机大多使用窄桨(叶片直径较小)吗?答案是否定的!有时候电动飞机甚至会使用引擎用的螺旋桨,电动飞机螺旋桨的选择上并没有特别的规定。标榜电动飞机专用的螺旋桨多半是又轻又薄的螺旋桨,又因为电动马达与引擎的工作回转速不同,所以也有为了减速後的低转速之下还能够发挥大效率的宽大螺旋桨,例如广营电子所生产的EP 1080直径就高达254mm,属於大型慢速飞机使用。当然啦,不同的螺旋桨使用上也是必须依照飞机的特性来做选择。

五、如何选择减速齿?

电动飞机所使用的减速组大多是一段减速,利用减速齿来将马达的高转速减速输出转换成较大的扭力,这样一来就可以驱动较大的螺旋桨,使推力提升,让飞行性能更加提升。
但使只需要单纯的使用减速组就可以完全发挥效率吗?其实这种说法也不见得完全正确,还必须考虑到飞机的特性、所使用的马达等等来选择减速齿的种类。驱动螺旋桨的方式有下面这几种提供选择:

1、直驱方式:不使用减速组,直接驱动,适用於小桨径,构造简单,所产生的阻力也少。

2、传统减速组:马达齿直接咬合减速齿,是目前市面上最多种类的形式。

3、同轴减速组:螺旋桨中心与马达轴心在同一个轴上,多半使用两段式减速或游星齿轮来减速。

4、同向减速组:螺旋桨转动方向与马达转动方向相同,主要的差别是在於减速齿在整个尺盘的内径范围,齿轮咬合面积大,适合大扭力的马达。

网友:
二、实际马达规格要复杂得多,以外壳尺度只适用于部分马达。比如说180马达的长度远不只18mm,而370和280马达的外尺度一样。
事实上,航模常见的马达规格,直接查表就好了,就那么几种,倒是不同厂家出品的马达具体绕组和磁体等不同,性能特性也迥异。

三、无刷马达并不能以Kv值来作为区分,KV值主要是区分同系列马达特性的。倒是常见以定子规格(外转)或者外壳尺度(内转)来区分,如常见的2408-21、B2040等。空栽转速也不能这么算,因为电池本身有压降。

网友:
过时的老贴了

楼主:
“学问”的大厦,就是靠“过时”的砖瓦堆砌!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

网友:
基础知识永远没有过时的,你会了,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会!电动桨与四冲的油机桨还比较相象,但还是有差别。油机的功率比较大,桨的强度要求比较高。电机一般的转速很少用到1万转以上,所以用的桨的直径比较大、桨叶面积也较大,这样可以得到较高的桨效率,

网友:
有的东西,过时了就错误了。

另外,楼上说的是减速桨吧,直驱桨、高速桨一样是窄的,而且转速动辄上万转甚至数万转。
油机桨和电动桨更大的区别在于重量,活塞引擎需要足够的转动惯量。

楼主:
不是过时了就错误了,而是错误了就过时了!注意主次。

网友:
这重要吗?

既然放在现在这个时候说是错误的,它就是错误的,错误和过时并没有主次。

有些东西,正确但只针对过时的设备,它就是过时的;如果把只适用于过时设备的内容放到所有设备头上说,它就是错误的。

再比如顶楼通篇文字,如果标明“转贴”,那么这是一篇过时的文字;如果没有说明,那么里面有不少错误。我只是提了其中比较明显的。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这里气氛比较活跃!!顶一下。

网友:
挺好的。。

至少让我知道电动机的分类,及减速的类型。

网友:
不错,有碰撞才有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