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遇到这情况还能调吗?请进来指教!

楼主(2006-01-07):
各路高人;我的一个小发动机2.5cc的三叶2冲,将风门开到最大时转速也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但慢慢的关小风门时却因为富油而熄火,这样一来又将主油针调小,可大风门时又不够了!我没辙了!哦!补充一下;我的副油针已经忘了出厂时的位置了。请大家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把风门全关了,主油针全关,副油针全关,然后把副油针开约3圈,小风门启动后再精调副油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路高人;我的一个小发动机2.5cc的三叶2冲,将风门开到最大时转速也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但慢慢的关小风门时却因为富油而熄火,这样一来又将主油针调小,可大风门时又不够了!我没辙了!哦!补充一下;我的副油针 ...

调完高速,关小风门调低速就要调付油针,不要动主油针!
原则:先风门全开调高速主油针,别动付油针!
      再关小风门调副油针,别动主油针!
      再重复上述两个步骤1--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