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资料,磨车刀的方法

楼主(2006-01-08):
一,车刀刃磨操作口诀

 车刀的刃磨是切削加工中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
量的基本操作,操作者需要熟悉相关理论知识和刃
磨原理,熟练掌握刃磨方法及操作技巧。为便于初
学者尽快熟悉和记忆车刀刃磨的概念、方法与技巧,
笔者特将相关内容编写为以下口诀:
(1) 常用车刀种类和材料,砂轮的选用
常用车刀五大类,切削用途各不同,
外圆内孔和螺纹,切断成形也常用;
车刀刃形分三种,直线曲线加复合;
车刀材料种类多,常用碳钢氧化铝,
硬质合金碳化硅,根据材料选砂轮;
砂轮颗粒分粒度,粗细不同勿乱用;
粗砂轮磨粗车刀,精车刀选细砂轮。
(2) 车刀刃磨操作技巧与注意事项
刃磨开机先检查,设备安全最重要;
砂轮转速稳定后,双手握刀立轮侧;
两肘夹紧腰部处,刃磨平稳防抖动;
车刀高低须控制,砂轮水平中心处;
刀压砂轮力适中,反力太大易打滑;
手持车刀均匀移,温高烫手则暂离;
刀离砂轮应小心,保护刀尖先抬起;
高速钢刀可水冷,防止退火保硬度;
硬质合金勿水淬,骤冷易使刀具裂;
先停磨削后停机,人离机房断电源。
(3) 90°、75°、45°等外圆车刀刃磨步骤
粗磨先磨主后面,杆尾向左偏主偏;
刀头上翘38 度,形成后角摩擦减;
接着磨削副后面,最后刃磨前刀面;
前角前面同磨出,先粗后精顺序清;
精磨首先磨前面,再磨主后副后面;
修磨刀尖圆弧时,左手握住前支点;
右手转动杆尾部,刀尖圆弧自然成;
面平刃直稳中求,角度正确是关键;
样板角尺细检查,经验丰富可目测。

楼主:
三,车刀的刃磨及合理使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刃磨车刀及机
械夹固类不重磨车刀虽然在工厂中得到
广泛应用,但在技工学校车工专业的生产
实习中,车刀刃磨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
本技能之一。各种常用刀具的刃磨练习始
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实习指导教师不仅
要根据教学安排教会学生刃磨车刀,而且
还应在生产实习中让学生掌握对车刀的
正确研磨及合理使用和保护,使学生在生
产实习中不断积累对车刀刃磨、研磨及合
理使用的经验,以便将来在工厂的生产实
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现以#"(偏刀为例
进行说明。

车刀的刃磨和研磨

(一)刃磨、研磨
预磨刀体部分在刃磨硬质合金切
削角度之前,应先磨去焊渣,并将刀体部
分磨出一个比后角略大!( ) *(的后隙角,
以便刃磨刀具的后角。刃磨刀体部分,应
采用白色氧化铝砂轮,硬度为中软,刃磨
时要左右移动,防止刃磨受热不均而使刀
头部分产生裂纹。
粗磨(+)以砂轮外圆磨出副偏角
(,!-)和副后角(".-)。(!)以砂轮外圆磨
出主偏角(,!)和主后角(".)。(/)以砂轮
外圆磨出车刀的前面。(*)以砂轮的棱面
磨出断屑槽,并留出倒棱的宽度。

精磨精磨时砂轮需进行修整,保持
砂轮旋转的平稳。
(+)以砂轮的外圆分别磨出车刀的
主、副偏角,! 及,!-和主副后角". 及
".-,保持主切削刃平直光洁。(!)用砂轮
的棱面精磨车刀前角!.。(/)磨出刀尖圆
弧及修光刃。(*)以砂轮的端面磨出主切
削刃上的倒棱。

(二)刃磨时的注意事项
+、必须根据刀具材料决定砂轮种
类。一般刃磨车刀刀体和高速钢车刀时,
用白色氧化铝砂轮;刃磨硬质合金车刀
时,用绿色碳化硅砂轮。如果条件允许,在
精磨硬质合金车刀时,可采用金钢石砂
!、刃磨车刀时手握刀具要平稳,压力
不能太大,要不断地作左右或前后移动,
使刀具受热均匀,防止产生硬质合金刀片
裂纹和高速钢刀头烧伤而退火。
/、刃磨硬质合金车刀时,不可把刀头
部分放入水中冷却,以防刀片突然冷却而
碎裂。刃磨高速钢车刀时,应随时用水冷
却,以防车刀过热退火,降低硬度。
*、刃磨时,车刀高低必须控制在砂轮
水平中心,刃头略向上翘,否则会出现后
角过大或负后角等缺陷。
0、钨钛钴类硬质合金车刀,因对冷热
和冲击的敏感性较强,当环境温度变化较
大时,也会产生裂纹,如在我国北方的冬
季,如果把磨得很热的车刀放在冷空气
中,往往会产生裂纹,最好是进行保温缓
慢冷却。
1、刃磨断屑槽时,由于车刀和砂轮接
触时容易打滑,必须注意安全。
2、刃磨时,砂轮旋转方向必须由刃口
向刀体方面转动,以免造成刀刃呈锯齿形
缺陷。砂轮要经过严格检查和良好平衡,
装夹牢固,运转平衡。
3、砂轮磨削表面须经常修整,使砂轮
没有明显的跳动。重新安装砂轮后,要进
行检查,经试转才可使用。

(三)车刀的手工研磨
研磨练习,俗称“背刀”,也是车工在
刀具方面必须掌握的技术之一。
刃磨过的车刀或使用后的车刀有轻
微磨损现象,可用油石或研磨板研磨刀
面,俗称“背刀”。
由于一般砂轮机上的砂轮没有经过
严格的平衡,存在较大的振动偏摆,同时
砂轮表面也不够平整,刃磨过程中用双手
握着车刀稳定性又较差,因此在刃磨时砂
轮与车刀有微量冲击现象,刃磨出的刀具
切削刃通常不够平滑光洁,表面粗糙度较
差。这样的车刀不仅直接影响被加工零件
的表面粗糙度,而且还降低了车刀的使用
寿命。对于硬质合金车刀,在车削时还容
易产生掉渣和崩刃现象,所以对车刀必须
进行研磨。
车刀研磨时,可用油石或研磨粉进
行。研磨硬质合金车刀时用碳化硼;研磨
高速钢车刀时用氧化铝。这里主要讲解用
油石研磨车刀的方法。
用油石研磨刀具时,手持油石要平
稳,如下图所示。油石与刀具接触的被研
磨表面,要贴平前后刃面沿水平方向平稳
移动,推时用力,回来时不用力。不要上下
方向移动,如图所示,这样容易将刀尖磨
钝,影响切削刃的锋利。研磨后的车刀将
消除刃磨的残留痕迹,降低刃面的表面粗
糙度值1 级-2 级。

网友:
新手床上功夫必读

网友:
详细的学习资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