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能改成正反转的吗

楼主(2006-01-08):
原来的台钻只有正转,没反转接头,不知道怎么改成正反转的?

网友A:
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楼主:
当然是交流,没接线端子

网友B:
当然能改,改电容的接法就行

网友C:
把起动线圈的2根线调接一下就\可以;了!!其他的不变

网友D:
直流电可以的。

网友E:
如果是四条引出线的可以

网友F(2006-02-27):
老大给你来电专业的只要是电机都可以改用万用表亮一下有3个阻值最大的不管彝族小的一组半大的这几个先头随便接正翻转都有

网友G:
非常简单,能改
不行就把电机拿到电机修理店,有五元钱够了,就是线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2根线调接.........

网友I:
改电容的接法就行

网友J:
买个正反转开关,请教会接的人,接好又可以当攻丝机用.

网友K:
1---> <----4
2--->| |<----5
3--->| |<----6
3、4接在一起引出一根线到电刷
1、6接在一起引出一根线到电刷
2、5接到电刷的两根线

网友L(2006-04-07):
启动线圈调个头
因单相电机不能形成旋转磁场,所以,但凡220V单相电机都有一主绕组,一副绕组。主绕组线粗、匝数多。副绕组线细匝数少。副绕组又称启动绕组。连接时副绕组一头与主绕组一端相连接电源的一边。另一头通过电容再接电源线另一边。电容的作用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特性,将加在副绕组的电压相位滞后于主绕组而产生相位差去启动电机,电机旋转后,副绕组就失去作用。
如果要单相电机反转,只要将副绕组的两端对调就行。够明自了吧?

网友M:
找一份洗衣机的说明书,上面有电路图

网友N:
L
│单刀3置开关
↓
/ \
/ C \
├──┤├─┤
│ │
\ /
L1 \ /L2
\/
│
N

网友O:
看来一堆都是理论学得比较好的人。
不过大多数单相电机是不能改为正反转的,因为起动绕组与运行绕组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N:
这样改了,会降低原电机的功率(反转时).也不安全,起动绕组一般线径比运行绕组细.是不推荐!!
将就着用有时是可以的.不可能为了实现正反转去换电机或将原电机重新下线.
最好的办法在反转端+个调压装置,限制一下启动绕组在作为运行绕组时的电流.

网友L:
不对吧
单相电机的转问改变,只需将副绕组的两端对调。怎么会影响电机性能?

网友P:
许多单相电机的主副绕组参数不一样的,用万用表量两个绕组的电阻,如果一样就可以向上面说的用双向开关切换接线即可控制正反转,如果不一样最好别改,会降低电机性能。

网友Q:
应该说阻值小的是运转绕组(也就是主绕组),阻值大的是是副绕组(也就是启动绕组)
接线的正确接法是主绕组两个头接220V电源,副绕组一个头和主绕组的一个头并联,另一个头接启动电容,要想反转的话把副绕组的的两个头对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