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为什么我的jabo2刚刚要离地的时候总归左倾翻身啊……

楼主(2006-01-08):
已经打了尾浆啊,为什么也没用?我考是不是哪里需要调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打了尾浆啊,为什么也没用?我考是不是哪里需要调整啊……

左倾还是左旋?是左倾你打尾舵有什么用???

网友:
起飞前十字盘必须是水平位置上。这样起飞后拉到1米左右高度,看是否左倾。
正常情况下一起飞后就向左偏航,这是地面效应的作用,所以要飞到1米左右的高度。如有不明,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