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GWS原装park hpx f/bb

楼主(2006-01-08):
这个
舵机
如何?
台湾GWS PARK HPX F/BB
重量:19克
性能数据: 4.8V下0.07秒 3.0公斤 6V下 0.05秒 3.6公斤
尺寸(长×宽×高):30.86X16.17X28.5毫米
采用日本炭刷马达
含单滚珠轴承

楼主:
三军128元,

网友A:
难道这个能放在450XL上用?

网友B:
我的X400尾舵机就是用这个的

楼主:
HS-56
1.2KG拉力 0.12秒,重10.7G(230元)
台湾GWS原装park hpx f/bb
3.0KG拉力 0.07秒 重19G(128元)
我看好的是它的0.07秒的速度.而且只比HS-56重了8G,体积也大不了多少,

楼主:
要知道9253/9254的速度是0.08秒哦.

网友C:
不能光比这个速度,9253这类数字舵机除了速度快外它的线性也比较好。

网友D:
这款GWS舵机 尺寸要宽一些,注意安装位置的调整。
齿轮和电机的尺寸要大一些,寿命相对小舵机要好一些。
速度是非常快的,以前就有许多模友用在油动直升机上,配合GY240 401 效果也是不错的。
当然,不可能和价格高N倍的数字舵机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