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整LAMA2!

楼主(2006-01-08):
我的LAMA2飞起来时机身向左旋转,我已经把左手边的左右转动的微调调尽了还是有向左旋转,不过好了一些,要把杆向右稍微推一点才不转,我看到四和一的板有两个微调电阻,一个是白色塑料的一字型的,在他下面还有一个是铁的十字型的,不知道要调那个!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会调,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

我也郁闷,我不懂啊,我的lama2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估计是2电机参数不一样。

轻推油门,看看a b桨是不是同时启动

网友:
在板上有个塑料外壳的,塑料外壳上只有一个孔可以放起子进去调整的,就是那个了,如果你的塑料外壳已经OVER了,那么就应该是大的那个,呵呵!

网友(2006-04-07):
引用 网友A:
轻推油门,看看a b桨是不是同时启动

我的A,B浆不是同时的,A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AMA2飞起来时机身向左旋转,我已经把左手边的左右转动的微调调尽了还是有向左旋转,不过好了一些,要把杆向右稍微推一点才不转,我看到四和一的板有两个微调电阻,一个是白色塑料的一字型的,在他下面还有一个是铁 ...

大的可调电阻是调节陀螺仪的感度。小的可调电阻是调节中立点。你机身左旋的厉害就去调整小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