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飞SJM,比预期的好!

楼主(2006-01-08):
我的sjm装起来好多天了,一直因为球头扣比较涩的问题没有进行试飞。周五和尚真联系了,尚真答应再寄一套球头扣给我,哈哈!真是很感谢!(本来就是我自己装的时候不小心造成的,呵呵)
本来准备周一等新的球头扣到了换掉再行试飞,今天下午实在是忍不住。管他呢!到楼下小爽一下吧!(因为球头扣的问题没有敢在家里试飞,再说家里地方也小啊!)

整个试飞大约断断续续飞了20分钟,感觉有几点只得一说:
1、飞机离地后向左正常偏移,打右舵纠正。但感觉打右舵后有明显的延迟现象,我想这可能正是球头扣的问题造成的吧。当然,斜盘其他方向的动作也同样有延迟。稍微适应了一会儿后,飞悬停倒是没有问题,但因为延迟的现象飞得很累啊,呵呵!(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一些,我原来感觉这样涩的情况下可能会摔机)

2、尾桨的锁定超出我想象,非常稳定。我本来感觉这样的尾变距系统可能是该机机的败笔。看来担心完全多余。我用的是401陀螺加一颗很普通的gws的6克舵机

3、试飞中感觉累还有一个原因,感觉该机机进入稳定不漂移的状态比较难,悬停状态下手上操控的压力较我飞过的其他的机机感觉大一些。可能是因为前帖提到的斜盘的轴承游隙的问题。我感觉尚真应该另选轴承。

4、该机机机动性应该很强,虽然我的机机因为球头扣涩的问题导致动作有延迟感,但仍能感觉到延迟过后的动作力量感很强。也试着将机机拿在手里看看倒飞的动作控制,在手上的感觉和正飞在手上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相信该机机的倒飞性能应该不错(我是暂时没有这样的水平啦,有高手飞sjm的话说说倒飞的情况)。

下午的试飞因为有了感觉和把握,晚上在家里又飞了一块电。哈哈,感觉上更紧张一些。不过总体上还是应该给予这款机机这样的评价:设计创新,做工上乘(如果阳极化处理就可以说做工精良啦!当然还有斜盘的精度需要提高),飞行性能暂时不好说,等过几天将球头扣换了再飞过。

没有人帮拍照,只能谈一点感受!欢迎拍砖!

网友A:
可否公怖前三个舵机的臂长及摇控器设定(1)TRVL  ADJ (2)Swash  Mix 3servos
(3)D/R & EXP AILE,ELEV,RUDD (4)停悬的转速

网友:
什么机机阿,没有照片吗?

网友:
小鸭动作很快啊!看来我们几个也要加快速度了!

引用 楼主:
我的sjm装起来好多天了,一直因为球头扣比较涩的问题没有进行试飞。周五和尚真联系了,尚真答应再寄一套球头扣给我,哈哈!真是很感谢!(本来就是我自己装的时候不小心造成的,呵呵)
本来准备周一等新的球头扣 ...

飞机机体倒是早装好了!不过还没飞啊!
还缺个微型接收机!不想从其它机子拆了!麻烦!
这个礼拜争取试一下!
对于小鸭所说的球头涩及十字盘游隙有同感!不过我的好象不严重!应该不影响飞行!!!!!!具体飞了再说!另外不知平衡筐两个内六角3-2毫米螺丝是否有必要完全锁紧!感觉松一点好象好一些!

网友B:
我都搞好了,球头也OK了,电高,电池,舵机也弄好了.
就是缺一个陀螺,导致现在也不能飞.攒钱买陀螺.

网友A:
平衡框中座的两个3X3的内六角螺丝不可锁死,在上过螺丝胶后调整至左右等距摆动灵活即可(注意螺丝前端2mm部份要嵌入法兰轴承孔)

网友:
我也觉得应当如此装啊!!!!!!!谢谢!

引用 网友A:
平衡框中座的两个3X3的内六角螺丝不可锁死,在上过螺丝胶后调整至左右等距摆动灵活即可(注意螺丝前端2mm部份要嵌入法兰轴承孔)

网友B:
这个问题不用说,一看就明白,厌氧胶是必需的.锁的太紧,就把轴承弄坏了.中座也会变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用说,一看就明白,厌氧胶是必需的.锁的太紧,就把轴承弄坏了.中座也会变型.

对!一定要上厌氧胶。不能上紧,要让平衡翼跷跷板能非常灵活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公怖前三个舵机的臂长及摇控器设定(1)TRVL  ADJ (2)Swash  Mix 3servos
(3)D/R & EXP AILE,ELEV,RUDD (4)停悬的转速

斜盘舵机摇臂长度11mm(孔中心距离),连杆长度22.5mm(全部长度)
油门曲线设置:我感觉动力比较暴,而目前暂时只飞悬停,油门曲线设置是从0平滑过渡到75%。桨距曲线设置是32%(0度)平滑过渡到65%(+12度),暂时不飞3D,没有设负螺距,也没有做细致的调整。D/R目前全部设置在100%没有调整。悬停的转速没有测量,没有转速表啊!
以上的调整都是粗略的设置,待飞行一定的时间后在仔细调整吧!

网友:
请尝试将ccpm3个舵机臂长安装为8.5mm
摇控器设置(以JR 3810A.D.T为例)
Swash Mix
3servos
           AILE    90%
  120度    ELEV    90%
           PIT     90%

(TRVL ADJ.)
                      AILE
                   L   140%
                   R   140%

   ELEV
D  140%
U  140%

                     PIT
                  H   140%
                  L   140%

(D/R & EXP)
AILE
    pos-0

D/R  120% (视个人习贯手感增减百分比)

ELEV
    pos-0

D/R  120%  (视个人习贯手感增减百分比)再调整悬停转速以符合个人对飞行性能要求

3D飞行时请在副翼+-14度(最大值)条件内相应调整以上数值以符合个人手感

网友:
舵机臂过长会使舵机过载(视舵机类型而定),反应延迟,积累释放,跳动或不精确,损坏,在可以接受范围内短比长好

楼主:
今晚飞行的照片,相机自拍的清晰度不好!

谢谢SJM的数据,明天重新调整一下试试。

机重334克,加电池125克,起飞重量459克。不含机头罩。手上测试最大电流7.8A,悬停电流约5.6A。对于不到500克的起飞重量来说,电流似乎大了一点。

网友:
飞得好,对头悬停(相机快门调慢些更有动感,不然有点像挂在空中)嘿...题外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搞好了,球头也OK了,电高,电池,舵机也弄好了.
就是缺一个陀螺,导致现在也不能飞.攒钱买陀螺.

楼主:
我订了一只futaba146ip的pcm接收机和hs56舵机。感觉飞行中偶尔会有干扰,另感觉尾桨锁定还不是很好(主要是猛加油的时候尾桨会偏,应该是舵机反应慢了点),呵呵,换!

另SJM寄给我的球头套今天收到了,谢谢!

网友:
马达用的是10齿还是12齿!!!!!!!!!?????

引用 楼主:
我订了一只futaba146ip的pcm接收机和hs56舵机。感觉飞行中偶尔会有干扰,另感觉尾桨锁定还不是很好(主要是猛加油的时候尾桨会偏,应该是舵机反应慢了点),呵呵,换!

另SJM寄给我的球头套今天收到了,谢谢!

感觉电流大了!!!!!!!!!!

网友:
原配电机建议使用12T(电流较小,以凤凰电调匹配),大浮力的设计将不利於3D性能

网友:
如果不是小电直就好了。。。

尺寸放大到和3DMP一样,现在国内大电直是空白,小电直市场基本饱和,站在市场的角度来说,在国内继续小电直的开发和推广,就是吃别人吃剩下的肉,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

不好意思,说的比较直接。。。

网友:
请教SJM大哥!

引用 网友A:
当碰撞发生时相关连动的部件同时受到冲击,而这个部位的松动提供了一定成度的释放,而代价也是相对低.
在大型油动直机也有相同情形,增强这个部位会肇成横轴及混控部件的损坏,得不偿失(这个问题还须慎重)

舵机盘与十字盘之间的连杆大概长度调节为多少比较合适啊?》???

网友:
约21.5mm(孔到孔)

网友:
副翼连杆50.5mm,桨距连杆23.5mm,混控连杆37.5mm,舵机连杆26.5(连杆最外端的尺寸)再做精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碰撞发生时相关连动的部件同时受到冲击,而这个部位的松动提供了一定成度的释放,而代价也是相对低.
在大型油动直机也有相同情形,增强这个部位会肇成横轴及混控部件的损坏,得不偿失(这个问题还须慎重)

呵呵,类似日本车的吸能理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