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先用电机练降落,然后在飞油机,推荐那款电机?

楼主(2006-01-08):
如题,谢谢

楼主:
是指电的飞机,不是电机

网友A:
前三点+速度不慢+失速速度适中+带副翼+摔得起+易修复=艾特塞斯纳182四通版空机身,另配普及无刷和“非艾特”遥控,外加一推桨,或少量的傻猫桨+桨保护器就够,铃铛轴要锯短才经冲撞。
机身用碳片和纤维胶带加强过,最后最重要的是《挑战最困难的动作——降落》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