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报道,求助各位机械达人,帮设计个机械

楼主(2006-01-09):
帮设计个手动的折板机,只要能折 2-3mm厚的 铝板和不锈钢板就行了.

我想弯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我也想要个这东西!哪位给个图纸啊?

网友:
2-3mm?有点困难,机箱一般也就1MM左右啊,有那么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设计个手动的折板机,只要能折 2-3mm厚的 铝板和不锈钢板就行了.

我想弯成这个样子的

http://photo.5imx.com/up/0512/200619 ...

好材料,镜面不锈钢!

网友A:
为了到北京,自己造量车!
   为了看本书,去造印刷机!
      为了一滴水,自己去打井!

网友:
到底是弯成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
是同一个东西啊

我现在是苦恼在已经折好主体的情况下,侧边该怎么折(即第一图正面的那3条小边)

网友B:
天行,你的小院子很惬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行,你的小院子很惬意啊!!!!

错,那不是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苦恼在已经折好主体的情况下,侧边该怎么折(即第一图正面的那3条小边)

工艺搞错了,应是先折小边再搞大的,这样再折就困难了

楼主:
但是先折小边的话

折大边的时候,没法上夹板啊?

网友C:
工艺程序:
1:按展开尺寸下料
2:切角
3:折弯小边[最长的]
4:折弯成型,
工装:两付上压板[长的和最长边一样或长一点,短的要比后折的短边短两个多料厚]
如果你用我的那种手动折弯机的话,材料一般不超过2MM,再厚R很大,也很费劲,建议还是用厂里的液压冲弯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到北京,自己造量车!
   为了看本书,去造印刷机!
      为了一滴水,自己去打井!

不过要做就要想有可能开发成一个产品,要有打井挖出金娃娃的准备哦

楼主:
折完小边后,折大边是这样夹对吗?

引用 网友C:
工艺程序:
1:按展开尺寸下料
2:切角
3:折弯小边[最长的]
4:折弯成型,
工装:两付上压板[长的和最长边一样或长一点,短的要比后折的短边短两个多料厚]
如果你用我的那种手动折弯机的话,材料一般不超过 ...

网友:
老兄,我用台钳子夹50MM宽3MM厚的不锈钢板用锤子砸成90度角都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就这样的,

网友D:
买本《扳金工手册》,再穿上围裙跟老师傅干上三月,想做飞机就做飞机,想做导弹就做导弹。

网友:
纸上谈兵是没用滴,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吃一口才知道。保护好你的爪子,把指甲敲翻个两三回你就出师了。活活活活活活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本《扳金工手册》,再穿上围裙跟老师傅干上三月,想做飞机就做飞机,想做导弹就做导弹。

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自然不在话下。我比较赞同云老大的办法!

网友:
diy

如果有人真的想要的话可以Q我
不过造价不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