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油机

楼主(2006-01-09):
各位老大。给点建议。想玩油的。不知道多少级的适合新手。。还有发动机。给配置一套吧。谢谢了。

楼主:
谁能帮我具体的配置以下阿。。谢谢了。。这里号冷清阿

网友:
4VF650+25级练习机220+25级发动机260+舵机70+200元工具配件

网友:
TAVF +GP180 390

网友A:
详细配置清单,请参考:
6EXA遥控器套装(含R136接受机和4个3003舵机) 1套 ;也可买4VF遥控器套装(含R136接受机和3个3003舵机)另外再买1个3003舵机
40级的练习机 1套
三叶46或52的二冲发动机 1套
油管 至少1M
OS8号火头 1个
点火电 1个
火头扳手 1个
11*6(46用)或12*6(52用)的浆 多买几个
2.25英寸的塑料浆罩 多买几个
5号充电电池  12节(发射机8节 接受机4节)
5号电池充电器 1个 (最好买单片机控制充满自停的,也只要几十元)
启动器 1个 (新手最好要配,不要手拨启动)
启动器用12伏电瓶或电池组(有车就不要了)
油料 若干桶,建议买TOP的成品油
加油用的电动或手动油泵或用大号的注射器 1个

还有一些随手就有的常用工具就不列了

楼主:
非常感谢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详细配置清单,请参考:
6EXA遥控器套装(含R136接受机和4个3003舵机) 1套 ;也可买4VF遥控器套装(含R136接受机和3个3003舵机)另外再买1个3003舵机
40级的练习机 1套
三叶46或52的二冲发动机 1套
油管 至少 ...

   40级的!!

网友:
40级的练习机选哪个好? 小金星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