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50级油直,近来介绍一下!谢谢我新手!

楼主(2006-01-09):
我是新人 想买个50的油直,价格5000左右
我只知道要买机身 发动机陀螺仪遥控器 别的都不知道了
谁来详细的 告诉我一下,到底要怎么样他才能飞啊!
还要买什么??

帮我配置一款  谢谢
我请他吃饭啊```哈哈

我QQ82963375  电话 13607338705  传真 0733 2323527  邮件 zl16560@tom.com
我知道有天子50 神龙 50  雷虎50

楼主:
过路的 朋友 不是高手  发表不出意见 也可以顶一下撒!

哪有卖航模的? 油直!!!

我们这没有啊  湖南株洲
长沙 有吗  具体位置哪??

网友:
雷虎50相对其他两款要好很多。。。你的5000如果光飞机上的东西配齐差不多,遥控器包括在里面的话起码要8000多!!!看你配什么样的配置,3陀机你有米的话买9252大概1500,还有一个陀机拉油门的你用3001就可以了。陀螺仪401比较经济实惠有钱就买601。发动机你买个普通50就可以了。我现在有雷虎50的哈哈。

楼主:
谢谢 我今天联系了 深圳的飞科公司
他们给我的报价

雷虎50  2580
OS蓝头50 1380
GY401/9254陀螺仪 1550
FUTABA六通道遥控 1880
启动器 220
启动杆 160
点火器  128
油  175
油泵 128
一共 8201元
大家觉得这贵吗   还有  GY401  是什么 9254  是干什么的
我还不会装啊 买了 怎么搞啊````

郁闷中

网友:
雷虎50  2580                   .................哈
OS蓝头50 1380
GY401/9254陀螺仪 1550
FUTABA六通道遥控 1880                      ....不用也吧只少jr2610嘛
启动器 220
启动杆 160
点火器  128
油  175
油泵 128
一共 8201元
大家觉得这贵吗   还有  GY401  是什么 9254  是干什么的
我还不会装啊 买了 怎么搞啊````

网友A:
假如你是长沙的话,就去找老孟咯
要买个50级的直机,而且机身要雷虎,起码要配个FF9,一个遥控器就是3000多,
还有舵机1000多,起码要上万

网友:
雷虎50  2580        兄弟贵了,这个机器价格是2210-2350按我的价格自己去砍,以下价格最底的一般是我买的价格后边的都是正常零售价中间有余地的自己去砍把,给你个参考会让你少花冤枉钱
OS蓝头50 1380         这个1200-1300在多不买
GY401/9254陀螺仪 1550         这个好象是 1250-1300把?记不太清了
FUTABA六通道遥控 1880         这个他说的肯定是FF6现在的价格我也不清楚知道的跟帖子告诉新手
启动器 220              我日这个贵,价格是160-180,不过也根据启动机的扭力大小价格也不一样
启动杆 160          我日这个??????我我也不知道价格,但是 160肯定是贵了你去问问神龙模型什么价格
点火器  128             128贵了,去买一般的那种,60-80搞定
油  175          我日贵了去买TOP15%的很好用价格是 90-110
油泵 128   我日贵了  这个75去买明阳的手动的65-75  电动的75-85
一共 肯定不到8201元呵呵
大家觉得这贵吗   还有  GY401  是什么 9254  是干什么的?

不会装有说明,但是还得去找个老手帮忙,你装的话要完全100%的按照说明来装,或者让他们给你装好了在给你发过去无非是多加邮费,9254应该是他说错了,401带的是9253,9253是高速的数码舵机专门用来与401搭配控制尾巴的,9254是比9253高一个档次的数码舵机,你买的遥控上如果带舵机的话可以凑合使用,如果真不带就别要了,你刚上手去买3个3001一个3003,3003用来控制油门就OK,陀螺可以不买401买240价格便宜但是性能没401好不够经典,兄弟自己按照我说的价格你去砍把,一个地方砍不下来,这个东西就不买他的,在去别的地方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是长沙的话,就去找老孟咯
要买个50级的直机,而且机身要雷虎,起码要配个FF9,一个遥控器就是3000多,
还有舵机1000多,起码要上万

这个老兄说的也没错,遥控买FF9或者9X一步到位基本以后不用在换了你买6通道的等你技术差不多的时候你就感觉遥控不行了,特别是FF6老版的别买那是3点曲线但是只有中间一点可调好戏剧哦呵呵,曲线是用来控制飞机的线性,曲线多了你可以把飞机调整的更平滑或者更猛,至于数码舵机他是新手暂时没必要上3001或者JR539就OK了,如果上数码舵机一个9252要520需要3个自己算价格把没必要暂时,当然有米就上绝对没错,遥控 的话建议上9通道我个人比较偏爱9X,有较强的外观较强的手感功能以及稳定性能还有操作简便都是很好的没得挑剔的,可是贵大概是3400左右把,带舵机接收机以及充电器说明书,接收电+发射电

楼主:
谢谢兄弟了

知道了

楼主:
我决定 还是买个30的  先练练

能否 报个 配置和价格
要全套的 ! 详细的  !    我湖南株洲的 离长沙不远
告诉我长沙哪有卖的 和联系电话!

网友:
呵呵,楼主不是608所的吧?那里我去过几次
用西路保 shuttle plus 30机吧,好调,相对也稳,价格不记得了
控:ff9或者9x2,3200-3500
发动机:os37,价格不记得了
陀螺仪用401,楼上各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过纠正一下,9254配401也算原配,没问题。
舵机什么的用原配的就可,以后技术提高了再换9252也行
点火电听楼上的,启动干我买过的50
电动油泵我买的90,手摇的费劲,我是懒人
还需要12v电瓶,当地就可以买到,几十块
内六脚板手一套(雷虎原装的200,有点贵),球头钳一个(100-200),浆角尺一个(自己做也行,只要动手能力强,西路保的要200多)
浆托一个(30-40),还可以配脚胶(一副4个,保护起落架,30-40),油虑一个(20),三通一个(20),排气弯管一个(不要也行,30级发动机排气管出口本身就弯了角度),假火头(用来引出发动机火头的线,方便给火头加电)
还有一些常规工具,家里应该有吧,尖嘴钳,螺丝刀等等。。。
暂时想了这么多,漏掉的以后再补上。

网友:
再买段油管吧,可以用来套接收机天线,套遥控器上的开关,用处不少,呵呵。